[钟表] 求助帖 mibro air智能手表怎么拆

楼主(2024-05-07):
入手了一块6年前的老古董智能手表,全新未拆封打开后充电无反应,怀疑是电池亏电无法激活,想拆开检查一下,表壳是金属,屏幕内嵌在表壳中,后盖塑料材质,想求助有没有大佬拆过这个机型,是从后盖拆机么,怎么拆

网友A:
热吹风机试试,,,,先申明,我不会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吹风机试试,,,,先申明,我不会拆。

一般情况下除了螺丝卡扣就是胶水了,保险点还是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除了螺丝卡扣就是胶水了,保险点还是搜搜看。

搜了好几个平台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吹风机试试,,,,先申明,我不会拆。

好的 我先吹吹试试

楼主:
拆开了 准备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