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飞利浦HS350/B剃须刀

楼主(2024-05-07):
不知怎么搞的,图片有横的有竖的,抱歉。

这个剃须刀有年头了(30年以上),还很新,因为喜欢用往复式的,所以这个就一直闲置。

一个革的套子

剃须刀和电源线

电源插头上有这么多图标

剃须刀正面

背面

刀头很容易拆下来

里面

按箭头旋转就拆下来了

刀头部分,感觉材质不如现在的

拆机身,又是异性螺丝,一字改锥解决。

四块机壳

电路板和电机,使用两节7号充电电池。

板子上还竖着焊了一块,也看不懂。

电路板背面 焊点?

结束。

网友:
这个可有年头了,这不是90年代的,是80年代的得有40年左右了

网友:
在当年那个时候,这个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谢谢分享,是个老产品。

网友:
三十多年保存的挺好

网友:
这么多年,保存到这个程度,还不错。

网友:
当年也算天价吧

类似于90年代2字头高数字系列

网友:
单层刀片的,够古老的

网友:
这个质量好

网友:
荷兰皇家飞利浦的高级货啊,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呢?

原装7号镍铬电池,找不到了。

网友:
这个可太有年头了

网友:
你这就一个吗?

网友:
这做工可以的!

网友:
这个不是往复式的,还是偏心轮的。

网友:
保存到这个程度

网友:
这个外观不好看

网友:
用30多年这样的是好产品,不是好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