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挑战】门外汉挑战维修60伏逆变器全过程-进行中

楼主(2024-05-07):
【挑战】门外汉挑战维修60伏逆变器全过程-进行中

1 来源 自用的逆变器,购于淘宝

2  正伏极接反 烧了,换了一个保险也不行,说明保险没有起作用电路设计差,店主还把顾客加黑名单。

————————————————————————————————————————————————————————————————————————————————————————————
2024年5月8日09:47:07    故障扩大了。

楼主:
保险换了,重新接上,又烧了

网友:
烧保险,检查里面78x稳压,检查tl494,检查前级驱动驱动管,可以用可调电源接12v小电流来试机,空载应该是只有0.几a的电流,先不要着急换保险上去,可以用浴霸那种240w灯泡带替保险试机,用500w碘钨灯也可以,这种方波的逆变器简单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故障没检查,换了保险重新加电,估计故障又扩大了。

网友:
至少拿个万用表检测一下再上电嘛

网友:
店铺为啥拉黑你

网友:
保险丝是过流时才起作用,你反接正负极,驱动芯片及驱动输出管都会因为反向耐压低而烧坏,输入电路正极接一只大电流二极管就好了。

楼主:
原因不知,今天想起来,发消息过去,发过去维修试试,才发现

楼主:
确实短路,拆开仔细观察了,换了一个保险,观察背面炸开了,断路,用网线焊接了。通电, 啪,炸掉了,2个人功率管,输入部分。故障扩大了。
没有短接时候 红圈2个电阻发烫

网友A:
零件不多,开关管,二极管全部测一次看是否有短路
输入用可调电源,限流0.5A以下,发现电流大时,手摸一遍零件看哪里发热
不过这样子又要买可调电源了

网友:
要修这个,还得准备各种工具才行啊

网友:
估计你这个低压部分没有多少半导体元件能幸免了,还是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不多,开关管,二极管全部测一次看是否有短路
输入用可调电源,限流0.5A以下,发现电流大时,手摸一遍 ...

准备使用路由器的12V1A电源 用来测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