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网上那些自己找大单体电池串联的,只要有一个内阻变大,就很麻烦

楼主(2024-05-07):
磷酸铁锂大单体比较安全。

三元锂电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18650电池,不安全,如果是大单体的,威力太大,省的钱,提心吊胆的。

很多都是改成电动车60V,起码要串16---17个电池,怎么去监控其中某一个啊?

网友:
不是有保护板吗?蚂蚁啥的

网友:
带均衡的保护板

网友:
有专用保护板的

楼主:
只是保护板,怎么去监控,哪个电压低,哪个内阻高了?

网友:
现在的保护板都能连手机

网友:
能连手机蓝牙的保护板、能监控每节电池状态;高端的保护板还有GPS定位、报警、远程操控、等功能、

网友:
普通保护板只能监测某一串电压,多并只能自查了。而且一般均衡电流很小,某一串出了问题,就只能拆开换了

网友:
每一串都有采集线,电压都是能检测到的,只要有一串低于或高于设定值保护板就没有输出或者不能充电,智能板APP能看见数据,傻板就只有用万用表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