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试发烧级美国KEMET轴向银钽电容

楼主(2024-05-07):
其实就是好奇,买之前我猜到了,这种电容在电桥下,估计跟普通钽电容和普通电解电容没啥区别!
据说这种电容主要用于军用,很多发烧友也喜欢。价格不便宜。
到手实测,确实如此,跟电解电容一样,也没法做“标准”电容。万用表和电桥测量结果也是差别很大。

网友A:
银电容多少美刀一颗

网友:
电桥和万用表在对于电容测量方面没有可比性,万用表仅仅是测量容量,而电桥更偏向与D值 等效串并联电阻,及品质因素,对于容量则不是过分注重。何况你又是手持电桥,那么准确性和稳定性又要打折扣。一般情况下不建议用万用表测电容容值,就算测了电容容值也只是参考,不能作为评判依据

KEMET钽电容不错,很多军工设备都是用这款牌子

网友:
国产的铁路云母银线电容也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电容多少美刀一颗

1美刀左右。

网友:
这个在100Hz下,D约0.01,这个数值优于X7R,优于几乎所有铝电解,此电容D值类似铝固态。

网友:
楼主至少挨了五刀

网友B:
我两年前测过几百种电容,主要是铝电解,也有铝固态和钽聚合物。刚才看了一下,铝固态的100Hz D约在0.08~0.15之间,多数在0.10~0.12之间,和这个kemet几乎一样。

网友:
楼主说,可以两肋插刀,送你两刀

网友:
现在这个指标不算多新鲜,喜欢它的一般也就是图个品牌图个外形少见,装PCB上好看,可以卖高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两年前测过几百种电容,主要是铝电解,也有铝固态和钽聚合物。刚才看了一下,铝固态的100Hz D约在0.08~0. ...

大多数钽电容用电桥测试的话,数据比普通电解电容好一些,D值(ESR)更小,D值一般都在0.0X级别。而这种银钽电容,又稍微好一点点,D值在0.01级别。同样ESR也更低。

网友:
我是不会修是个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