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掏出照妖镜看看谁是妖精--我也有基准啦

楼主(2024-05-07):
开篇说下背景,最近在家干点活突然发现我的手持表全部送人或者扔了,用个南京天宇72T的钳形表做调试还是不够方便,例如一个PIN信号需要短接到另一个PIN或电路模块上,直流微电流测试等做不了啦.
于是又开始粉表,穷人就是穷人思维限制了想象力,一看优德利和胜利4位半的价格就安静了点,然后想想还有木有退一步的打算,直到发现众仪的ZT219,嗯,4位半那也不是梦,然后看到ZT219的旋钮差评在筹措中又发现个奇葩牛表ZT255,转辗就下单了ZT255到手上有点波折退货转买ZT303,谁知店家几天不发货急得我立即买个安能M20回来止下手痒,最后终于辗转ZT303才到手,其中还有其他折腾就不谈了,偏题太远.

有了多表那就有偏差那就又开始纠结,告诉我我到底该相信谁...然后在网上发现了这个宝贝,嘿嘿,AD584成品基准,之前有向往过但因为穷烧不起,但这个门槛就低下来啦,成品只要供电,最最重要的是人家号称4位半基准用5位半台表校准过并且数据可查,那我的测试结果就是可探测可对比啦,来,上菜.

基准正面图,我要相信世界相信店家相信中国人不骗中国人.相信它就是我最准的量测参照标准.

基准工作电流2.88ma @14V ,用变压器型直流电源供电.么有壕气舍不得买个汽车遥控器12V电池供电.

担心大伙烦我唠叨,先上结果吧,不然怕有的朋友回帖骂我不着边际.看结果还是超出我的预期,开始看读数结果以为误差会很大然而计算出来还是惊喜.除了异常的固纬GDM-8135台表,应该是老了没有及时校验导致,我也没有心思去整了后续计划出掉.
这里介绍下这几块表.
1: 安能M20,自动挡炮灰表,新表有开贴传拆机图,测试最大槽点是电阻档接近1V的开路电压,晕,要不是玩花了镜面我会退货,但在照妖镜下还不是妖.
2: 滨江BM5263,自动挡直流电流钳形表,我买过最贵的表3年多没有开机几回.测试结果令人惊喜,这表看下出给有需要的朋友吧,在我手上憋屈了.
3: 南京天宇72T,自动挡交流电流钳形表,这几年就用这货了,要不是没有微电流测试我还会一直用.现在可能是一代新人胜旧人喽.
4: 固纬GDM-8135,手动台表,其实我都不知买了它创造了啥价值,就是满足了心里的支楞感,开盖过发现里面PCBA做工确实漂亮,算了,就剩做工漂亮了.
5: 众仪ZT-303,这个不用介绍了,到手不到100元,确实小,轻,薄.嗯,说的薄是背夹支撑很薄很软,但表壳手感还是很敦实哈,没有摔裂不知有木有掺水口料.

来看4台手持表表笔并接一起测量基准电压,读数规律基本和单独测试持平,也证明测试重复性合格.

安能M20测试基准100.338Ω读数100.1Ω,误差-0.237% .

安能M20测试基准999.01Ω读数997Ω,误差-0.201% .

安能M20测试基准9.9937KΩ读数9.99KΩ,误差-0.037% .

安能M20测试基准99.999KΩ读数100KΩ,误差0.001% .

安能M20测试基准2.494V读数2.501V误差0.281% .

安能M20测试基准4.994V读数5.003V误差0.18% .

安能M20测试基准7.495V读数7.5V误差0.067% .

安能M20测试基准9.995V读数10.01V误差0.15% .
以上安能M20的8次测试误差总和为1.154%,个人认为这个数字还是有点点参考性,除非有单次测试失控或者有表只在这个范围线性佳 .

======================================================================================

滨江BM5263测试基准100.338Ω读数100.4Ω,误差0.062% ,优秀.

滨江BM5263测试基准999.01Ω读数999Ω,误差-0.001%,还是优秀 .

滨江BM5263测试基准9.9937KΩ读数9.98KΩ,误差-0.137%,略差 .

滨江BM5263测试基准99.999KΩ读数99.9KΩ,误差-0.099%,不差 .

滨江BM5263测试基准2.494V读数2.492V误差-0.08% .

滨江BM5263测试基准4.994V读数4.99V误差-0.08% .

滨江BM5263测试基准7.495V读数7.49V误差-0.067% .

滨江BM5263测试基准9.995V读数9.98V误差-0.15% .
以上滨江BM5263的8次测试误差总和为0.676%,这个让我意外,原来它是我手上最准的表,竟然几年只开机了几次,暴殄天物啊.
======================================================================================

南京天宇72T测试基准100.338Ω读数100.2Ω,误差-0.138% .

南京天宇72T测试基准999.01Ω读数1000Ω,误差0.099%.

南京天宇72T测试基准9.9937KΩ读数9.99KΩ,误差-0.037%,很好.

南京天宇72T测试基准99.999KΩ读数100KΩ,误差0.001%,优秀.

南京天宇72T测试基准2.494V读数2.492V误差-0.08% .

南京天宇72T测试基准4.994V读数4.98V误差-0.28% .

南京天宇72T测试基准7.495V读数7.47V误差-0.334% .

南京天宇72T测试基准9.995V读数9.96V误差-0.35% .
以上南京天宇72T的8次测试误差总和为1.319%,还行吧,和滨江BM5263一样拨盘精手感差,拆开改了几次松紧度后偶尔会有档位不正问题,当炮灰用.

======================================================================================

固纬GDM-8135台表测试基准100.338Ω读数100.4Ω,误差0.062% .

固纬GDM-8135台表测试基准999.01Ω读数1001Ω,误差0.199%.

固纬GDM-8135台表测试基准9.9937KΩ读数10.01KΩ,误差0.163%.

固纬GDM-8135台表测试基准99.999KΩ读数103.3KΩ,误差3.301%,异常.

固纬GDM-8135台表测试基准2.494V读数2.57V误差3.047% ,恐怖.

固纬GDM-8135台表测试基准4.994V读数5.1V误差2.123% .

固纬GDM-8135台表测试基准7.495V读数7.63V误差1.801% .

固纬GDM-8135台表测试基准9.995V读数10.16V误差1.651% .
以上固纬GDM-8135台表的8次测试误差总和为12.347%,很失望.放弃治疗吧,我没有能力教训他,谁叫他内部做工漂亮呢.

======================================================================================

众仪ZT-303测试基准100.338Ω读数100.Ω,误差-0.337% .

众仪ZT-303测试基准999.01Ω读数999.5Ω,误差0.049%.

众仪ZT-303测试基准9.9937KΩ读数9.993KΩ,误差-0.007%.

众仪ZT-303测试基准99.999KΩ读数99.94KΩ,误差-0.059%.

众仪ZT-303测试基准2.494V读数2.499V误差0.2%

众仪ZT-303测试基准4.994V读数5V误差0.12% .

众仪ZT-303测试基准7.495V读数7.501V误差0.08% .

众仪ZT-303测试基准9.995V读数10.001V误差0.06% .
以上众仪ZT-303的8次测试误差总和为0.913%,4位半的表差于滨江BM5263有点小失望,也算对得起说明书写的误差啦,希望用它创造价值.

======================================================================================

4台手持表同时测试基准2.494V,误差依次为安能M20:0.281%,滨江BM5263:-0.08%,南京天宇72T:-0.08%,众仪ZT303:0.2% .

4台手持表同时测试基准4.994V,误差依次为安能M20:0.161%,滨江BM5263:-0.08%,南京天宇72T:-0.28%,众仪ZT303:0.1% .

4台手持表同时测试基准7.495V,误差依次为安能M20:0.067%,滨江BM5263:-0.067%,南京天宇72T:-0.334%,众仪ZT303:0.067% .

4台手持表同时测试基准9.995V,误差依次为安能M20:0.05%,滨江BM5263:-0.15%,南京天宇72T:-0.45%,众仪ZT303:0.06% .
综上4台手持表同时测试合计误差安能M20:0.558%,滨江BM5263:0.377%,南京天宇72T:1.144%,众仪ZT303:0.417% .

====这类典型测试众仪ZT303那是没啥压力,安能M20虽然内部简单但也还是可以滴.这台滨江BM5263没有拆过不知是他们真的那么严谨还是我这台碰巧接近于基准数值,并且基本都是在下限没有明显波动.所以妖怪就是这台疑似待校准的固纬GDM-8135台表 ......
最后才想起我的表笔没有交换验证过,嗯,算了,2台新表不会就有接触问题,南京天宇72T表笔座断了是直接焊在PCBA焊盘上最可靠了,最后固纬GDM-8135台表不管是不是表笔问题反正妖怪就是它了.

网友:
幸亏没要225,225跟219一样,转盘有问题

网友:
你相信它准它就准

话说楼主的新表ZT303和M20到手多少钱

网友:
表多有表多的烦恼,表少又不甘心,还是少点吧

网友:
多钱买的基准

网友:
8135怎么这么差,是不是接触不良了

网友A:
8135其实不难修,是琴键开关里面的电容漏电了,把封着的火漆刮开就能看到,可以去掉

网友B:
zt303同zt219我记得是差不多的,也是19999,好像就少了温度档,而且同zt219同时期出的,zt219有的问题,zt303一定也会有

网友:
基准多少钱买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种AD584基准我也有一个,怎么说呢,要非常非常注意卖家用于标定的表准不准,而不是位数多不多

以我这块举例,基准电压基本没啥问题,图片放的是UT210E和日置DT4222,其它的表也差不多

问题比较严重的是那四个贴片基准电阻。
我记得这类基准,那四颗电阻,卖家一般说是千分之一精度的,但是无论我这个还是楼主这个,100Ω那一颗的标定值,都超过0.1%的范围了。
然后我这颗100欧的实测(卖家标100.816),Fluke 289c / 87VC / Hioki DT4282 / 中测 ET432电桥,4块表的测量,反正我是怀疑卖家的表不准,或者测量方法不对

其它几颗倒是还好,但是我也高度怀疑用的是不是0.1%精度的电阻,那颗100k的数值上反正是超过了
1k  ↓

10k  ↓

100k  ↓

而且,这几颗贴片电阻,温飘巨大,吹一口气都能偏那种,所以要特别注意温度,不知道楼主的四颗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毕竟年代久远,现在的AD584能不能好一些,我也不清楚,反正后面我是攒了一套RX70万分之一精度的电阻

最后,放个毒吧,LTZ1000,可以花样玩
该说不说,DT4282的DCV是真的稳

网友C:
这基准感觉还行,就是温漂和原始校准的精度如何?

网友:
哪位大佬卖这种基准么,福利一下群友想买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zt303同zt219我记得是差不多的,也是19999,好像就少了温度档,而且同zt219同时期出的,zt219有的问题,zt3 ...

档位暂时用起来还行,不紧很有手感.是19999读数我喜欢秀气点的表,工作台很小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基准感觉还行,就是温漂和原始校准的精度如何?

某宝搜"AD584四位半基准源,带万分之一电阻基准,校正万用表用" , 36.8元+5元运费我觉得很值. 至于温漂和精度啥的我只能说希望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8135其实不难修,是琴键开关里面的电容漏电了,把封着的火漆刮开就能看到,可以去掉 ...

这类量测型的仪器没有校准源维修个电源啥的还好,动到了模拟电路基本就没啥信心了,就算修了也不知偏移多大所以业余就放弃吧,主要是我不缺表,台表这么老了还看上去不准,该留给有需要的朋友了..

网友D:
我搞了个科创的AD584基准,卖家说的是34465A标定的,但标定时间是3年前。我用UT117和289C测试,结果117基本没有偏差,289偏差有点大,两个都是新表。
因此我有个疑问,AD584TH 温度不变的话,精度会随时间变化吗?
以后还是不玩基准的好,不然手痒痒要换LTZ1000,或者上高位台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档位暂时用起来还行,不紧很有手感.是19999读数我喜欢秀气点的表,工作台很小空间. ...

我用zt111,和你这个一样外观,就是个头还要小一圈,当时也想了好久要不要买303

我档位没有出现过影响电阻档以外的接触不良,电阻档确实布线有问题,要么就割一刀飞跳线,要么就要忍受偶尔接触不良,短接0.05-0.3欧不等底数,或者测电阻前多拧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搞了个科创的AD584基准,卖家说的是34465A标定的,但标定时间是3年前。我用UT117和289C测试,结果117基本 ...

会。标称25ppm/1000hours

网友:
所有表中,我只相信固纬GDM-8135测量出的数值。

固纬8135需要做一下归零校正就能解决漂移问题,表本身没什么问题。

很简单的测试方法:拿烙铁头靠近AD584的针脚,看那个表的电压变化最快,那么就那个表最灵敏;那个表的数值最快稳定下来,就是那个表最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