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直流供电,导线长度是否稍微长一点都不行么,设备反复真是重启诡异

楼主(2024-05-07):
用明伟12v 5a电源给12v球机供电,球机功率不到20瓦,
明伟电源直接连摄像头,可以正常工作

明伟电源通过30多米长导线给球机供电,机器似乎老是重启,连不上,为何会这样

测了下30多米2芯导线的电阻,大概是4.6欧姆,这个线阻是不是有点大?
用这个导线+12v明伟电源供电,设备大概能分到的几伏电压呢

网友A:
电源微调调高一下电压试试

网友B:
你得计算一下负载电流。如果1A,4.6欧姆就是4.6V,最终落到负载上的电压就是7.4V,你说会不会异常工作?

网友:
压降=IR,1A电流压降就有4-5V了

网友:
什么样子的球机   如果是24V的 你用12V也能工作  所以直接24V过去掉点电压也没关系  但是如果是12V的   你的两根线电压降很多了 肯定不能正常工作 特别是运动或者红外开启  要么用220V过去降压 要么48v过去用模块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计算一下负载电流。如果1A,4.6欧姆就是4.6V,最终落到负载上的电压就是7.4V,你说会不会异常工作? ...

按设备负载18瓦算,电流1.5A,用这个线后,设备还能分到多少电压呢?

网友C:
导线可以加粗,

网友:
你的导线不行,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微调调高一下电压试试

适配器输出是固定电压,没法调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计算一下负载电流。如果1A,4.6欧姆就是4.6V,最终落到负载上的电压就是7.4V,你说会不会异常工作? ...

设备和取电处有些距离,没法用长导线供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线可以加粗,

这个是多多上买的2.5平方导线,难道要买4平方才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多多上买的2.5平方导线,难道要买4平方才行么

集中供电?集中供电只有提高电压,一个球机就拉220V过去,在球机那供电

网友:
你不换线就得换电源,电源要用16v或者18v的

网友D:
球机一般供电都是24V的,你看看球机的工作参数!电缆线质量也不是很好!

网友E:
你看看USB延长线不能超过10米就明白了

网友:
没测球机几V?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USB延长线不能超过10米就明白了

汽车的过江龙救援线也是。

车里的线短,启动车辆绰绰有余,而一旦过江,去搭别的车,一来一回线长大了,线号不够或材质有问题,对面车连转一下都懒得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球机一般供电都是24V的,你看看球机的工作参数!电缆线质量也不是很好!

有12v供电的球机

网友:
1、把电源装在尽量靠近球机的地方、尽量缩短直流供电线;2、调高电源电压、在球机端测量达到12--14V。

网友:
换个思路,反正都是拉2条线,为什么不拉220V的电到摄像机旁边,再接12V的电源变换器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