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用的头灯推荐吗?

楼主(2024-05-07):
有时候需要在黑暗的环境下维修电,有没有戴在头上的灯推荐,质量好一点的。

网友:
去淘宝看看,品种齐全,价格贵一点的好。

网友:
拐角手电

安全帽+手电

网友:
跟你工作性质差不多,头灯带着不方便,自己用一元手电头改的手电筒。

网友:
拐角手电,我买了个HD20,感觉还不错

网友:
不说预算一律推荐最贵的!我目前用的200多一点。狼族的gh10,嫌贵可以买一个鹰眼的拐角,不过低档有频闪和电流声。

网友:
建议买一个看好功能里最便宜的,自己换电芯,增加续航。

网友:
我买了一个松美H05A,60多块钱,感觉有点小贵,比较小巧

网友:
我就几块钱买个壳,自己画板换灯珠换电路

网友:
估计正常工作不超过4小时,随便买一个可以安装1850电池的就可以,我就买了两个这样的头灯(无电池),电池自己买好一点的,可以用4到6小时,这种头灯较便宜。

网友A:
一定要散光,暖光

网友:
我修理与DIY电脑必须用头灯,网上h很便宜的,用坏了换一盏就是了,不必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散光,暖光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现在tb等大量的头灯是伪户外,糊弄百姓。
造型花哨,有些国产盗墓电影里都用这个。
户外头灯有几个地方很特别,电源部分用5号电池。绝不用18650锂电。
可以用碱性电池应急。真实户外,锂电没电了你怎么办?
实际户外用户哪个不是eneloop的拥趸。随身电池盒子里放满电的电池,再带上几板碱性电池应急。

网友:
我买的是值得买里面最便宜的那种。

网友:
我自己用的索菲嗯hs10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