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在线打电阻值的神器 ZT-702S

楼主(2024-05-07):
看到帖子讨论说用二极档打阻值,想起了一个被众人忽略的表,ZT-702S。

在线打阻值,绝对接近真实电阻值,原因无他:激励电压非常低,PN结影响小。

测试如下,用蓝表mV档和 ZT-702S电阻档并联,蓝表显示表笔间的电压。

测试1欧电阻,加载电压 0.4 mV

测试 10欧 电阻,加载电压 4mV

测试 1k欧电阻,加载电压 10mV

测试100k欧电阻,加载电压 10mV

测试 1M欧电阻,加载电压 94mV

这么低的电压,大大降低了PN的影响。这表的特性,我还没见到第二个。

网友A:
虽然说测量方法不严谨,但也是那意思,这低压确实可以哈。

网友:
没看明白啥意思

网友:
碾压其他表了

网友:
测量电压低是否表示灵敏度也高。

楼主:
对于高阻值,加载电压就相应高了,这个范围以上与其他表差别不大

3M 欧电阻,0.3V

10M欧 电阻,0.5V

14M欧电阻,0.6V

网友B:
实际上0660这类芯片方案,以及像福禄克15/17用的方案,都比其他表,“在线测量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说测量方法不严谨,但也是那意思,这低压确实可以哈。

确实,举的例子比对还不够明显,拿个真实测量环境来看

测量指针表头,对比就很明显了,2K阻值,一个加载电压超出 0.1V,一个加载电压只有0.02V

网友:
这里面有个问题,你可能忽略了!就是量程,6000字和9999字,量程是错位的!举个例子6.000K和9.999K其实不是一个量程。或者说,9.999K其实是手册上的60.00K量程。

网友:
楼主的观点对,但举的例子说服力不强,应该用接近满刻度的电阻来说明问题。
其实楼主说出了现代万用表设计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电阻档向低压化发展。这与论坛上很多人追求的高压正好相反。客观的讲,论坛上测测led什么的并非电子和电气的主流应用。分析电路才是,虽然都知道得隔离后测元件,但大家通常还都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拆下来测。低压化在线测量是未来的大趋势。
我自己上学时的dt980改造后电阻档满刻度电压可以确保在0.3v以下。

网友:
太晚了,媳妇不让出声音,影响孩子睡觉,我就不试了,你试试测量8K电阻,看看702和正泰的情况。就明白量程问题了。我估计实测应该跟我猜测的一样

网友:
许多变质漏电的电阻和晶体管要指针表的x1档位大电流来测量,或者x10k档位的高压来测量,亲自体验过数字表测量一切正常,指针表x1或者x10k档位测量就发现老化或者漏电波动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0660这类芯片方案,以及像福禄克15/17用的方案,都比其他表,“在线测量更准”。 ...

好多表最高输出只有0.37V左右,136B+就到0.7v了,我的9806+到了惊人的2V

0.37V测在线阻值多爽了,管子导不通

楼主:
修老板说的对,量程不一样导致这样的对比错位吧。或者这也是9999表的优点了?

大尾巴狼说的就是我也赞同的,电阻档就应该向低压化发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修老板说的对,量程不一样导致这样的对比错位吧。或者这也是9999表的优点了?

大尾巴狼说的就是我也赞同的 ...

9999表的mV档是99.99mV=100mV。本质上是999字那一套但是软件多显示出一位。

网友:
低电压电阻挡也不新鲜,很多很早期的表都有低电压电阻挡。包括台表和手持表。好像也没人追求高电压的电阻挡吧。指针表要求电压高例外,因为都没当电阻挡用,而是二极管挡用,测电阻好像没人希望电压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9999表的mV档是99.99mV=100mV。本质上是999字那一套但是软件多显示出一位。

那9.999mV呢,应该对应哪个真实的挡位?

网友:
让我想起了中测的ET432手持电桥,可以设置最低100mVRms来进行在线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9.999mV呢,应该对应哪个真实的挡位?

0660带一个10倍放大器,9.999放大之后变成99.99mV

网友:
引用 网友C:
0660带一个10倍放大器,9.999放大之后变成99.99mV

所以说这个10mV挡位带宽并不高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