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风入手TS457

楼主(2024-05-07):
看到大家都入了TS457,看价格已经45以内了,不撸个也对不起手上一大堆18650,于是跟风入了个,开尔文夹和航插自己买,结果不小心买了GX16的航插,一看个头巨大,于是又下单了GX12的,今天到了就组装完工。

▼看坛友用的防水盒都是100*68*50,我却买了110*70*40的接线盒,40看起来没那么厚,比防水盒薄一点。

▼锯一支电阻屏手写笔,切圈备用,准备加固螺丝柱。

▼刚好能套进螺丝柱,然后滴502粘牢就行了。

▼挖好孔装进去试试效果

▼由于盒子是40厚度,18650装不进去,拆掉TS457背盖才能放进去,顺便加泡棉把电池垫起来。

▼侧面开孔放TP4056充电板,锉刀修整,开孔效果还行。

▼找个木块加工一下准备固定4056小板

▼用小螺丝把4056小板拧到木块上面,底部垫上铝片辅助散热。

▼把木块怼上去,对准开好的C口,左上角拧了螺丝固定木块,木块和盒子之间打了704固定。

▼航插下午到了,一公对3母

▼航插芯有点长,开好孔插进去顶了TS457外壳,剪短一点就好了。

▼最后找了这两个开关,右边的太长了,最后选了左边的。

▼开好6*12方孔,把开关反着按进去,用油性笔描出螺丝孔位置。

▼M3钻头干下去刚好把黑点化掉

▼拧好螺丝开关很顺滑无阻滞,最后焊好线的样子。盖好盖子捏紧盒子摇晃没响声,把螺丝上紧搞定。

▼开尔文夹用0.5的线焊接

▼小米10000充电宝拆机大红袍,二手电池这内阻应该就这样了,平均单节80还能用。
后面又测了一些电池,发现有些18650都过百内阻了,特别是蓝皮无字那种基本过百,老旧的三洋大红袍都只是80 90左右,一些老旧的5号镍氢,内阻都上欧了,直接扔掉了。

网友:
遥遥领先,人手一个,方便实用。

网友:
开孔技术一流

网友:
让伪劣产品抱头鼠窜

网友:
去年那个达文西电子模块的我都还没做好现在又流行整这个了

网友:
不错不错,比我做的好

网友:
加固螺丝柱,又学了一招

网友:
我们那盒子,螺丝柱不这个样子,不用加固

楼主那C口开得漂亮

网友:
自己动手做,品质和品控自己放心。

网友:
在坛里,这个内阻仪的拥有量,几乎是仅次于万用表的仪表了。

网友:
忍住,一定要忍住,已经有一个1035+了

网友A:
这个盒子薄些好看些,但缺点是安装18650电池供电要破坏表头外壳。
使用小木块和螺丝固定充电保护模块是个好办法。

网友:
接下来楼主还缺少个电池测试架和探针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盒子薄些好看些,但缺点是安装18650电池供电要破坏表头外壳。
使用小木块和螺丝固定充电保护模块是个好 ...

表头没破坏,也就拿掉盖子而已,需要的时候还能装回去,至于电池架和探针表笔,以后用空再搞。

网友:
应该是楼主打洞技术一流!你看是不是引人浮想联翩?!

网友:
恭喜入坑,盒子做的漂亮

网友:
做得很细致,很漂亮

网友:
看着效果还不错

网友:
做的很好,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