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电机线圈使用铜包铝和铜线,区别有多大?

楼主(2024-05-07):
听说很多电动机也开始使用铜包铝线圈了,用纯铜线圈和铜包铝线圈,

用铜包铝2000元一台的空调,如果改成铜线,大概会增加多少成本呢?

网友:
省不了多少 但是一台省个几块 卖个几百W台 就省了好多了

网友:
无所谓,电机就风扇散热用,转速也不高

网友A:
能效等级是不是就这么来的

网友:
浙江在2000年左右,电机基本完成铝代铜。之后的电机,只要是铜线的必然会在电机外壳或型号上作标记。
也是从那个年代开始,浙江基本把江苏和上海很多电机工厂干死了。
直到今天,全国的电机基本上都是浙江生产的。

网友:
    空调这种长周期使用的电器里的电机使用铝线,非蠢既坏。电缆使用铝线,增大截面做好接头理论上不降低效率,电机内线槽容积有限,强行增大截面需用更大的铁心增加铁损,反过来讲,铝线都用了,还会舍得用更大的铁心?

网友B:
铜包铝电阻,发热导致效率低不说,这两个金属还会有原电池反应,遇到高温高湿就在那里电解了,然后铝就被反应掉了,漆包线穿孔,短路,寿命短还是小事,关键是不安全,电动机应该是纯铝线,不太会用铜包铝,成本比纯铝高寿命和安全系数还更低

网友:
看能效等级,我就买美的华凌神机一级能效

网友C:
现在,纯铜电鸡都是个卖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效等级是不是就这么来的

估计是吧,买的不如卖的精就在这体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包铝电阻,发热导致效率低不说,这两个金属还会有原电池反应,遇到高温高湿就在那里电解了,然后铝就被反 ...

我住的附近有个电机厂,进去参观过,没有铜包铝,要么铜线要么铝线,可能是铝线外面的绝缘漆看起来和铜一个颜色让大家误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包铝电阻,发热导致效率低不说,这两个金属还会有原电池反应,遇到高温高湿就在那里电解了,然后铝就被反 ...

铝还是易燃易爆物质

网友:
功率低的影响并不大,也要看设计
手机充电器插头还用铁呢

至于说铝换铜能省多少钱,那得问咱们消费者啊
铜价一涨,电器价格跟着浮动,咱们能不能接受

网友D:
我住的附近有个电机厂,进去参观过,没有铜包铝,要么铜线要么铝线,可能是铝线外面的绝缘漆看起来和铜一个颜色让大家误会了
对于我们来说,铝电机比铜电机便宜也就几块到十几块钱,厂家量起来了就能省很多

网友E:
如果能保证这些新材料电机质量跟得上铜线的,我管他用米线绕的呢,做不好可不要来坑害国人了。

网友:
空调保修六年,你怕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纯铜电鸡都是个卖点

铜包铝电机是不是也容易粉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能保证这些新材料电机质量跟得上铜线的,我管他用米线绕的呢,做不好可不要来坑害国人了。 ...

新材料电机质量比不上铜线吧

网友:
铝线当导线都经不住用,做电机就是典型的劣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住的附近有个电机厂,进去参观过,没有铜包铝,要么铜线要么铝线,可能是铝线外面的绝缘漆看起来和铜一个 ...

铝线和铜线成本相差不多,一年卖2000万台空调,每台升30元,一年多赚6亿,是这么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