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拆刚刚到手的电弧点火器

楼主(2024-05-07):
        因为煤气炉的电子打火基本不能用了,用淘到的电路板做了一个点火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1954-1-1.html

        虽然能用,但是点火不是很理想,并且外观有点难看,于是萌生了买一个成品点火器的想法。
        这不,看到这货,外观挺高端的样子:

        虽然价格有点小贵,可是我有某宝的签到红包+签到领现金红包,可以实现零元购!

         在签到频道看到这家的点火器,从低到高有几个价格档次:

         选择了最便宜的,什么挂钩充电线,没必要。

             今天到货,下午去菜鸟驿站取回,包装得挺好的,包裹一点也没变形:

         拆开包装盒:

               说好的不配挂钩充电线,结果还是配了,厂家这是不讲武德啊

        看看说明书:

               取下点火器尾部的挂钩:

               小心地撬下点火开关:

                慢慢的从外壳抽出芯子,电源开关有点碍事,必须转动一点才行:

          取下下面的塑料盖,就能看到电路板了:

         软包锂电池,仅有170mAh,这容量也太小了,如果改用14500的锂电池岂不是更好?

        主控芯片与场效应管,
        主控芯片没有标注型号,①脚接电源,⑧脚接地,估计是PIC的单片机。
        场效应管找到的资料:丝印K2P60D。TO-252 N沟道 600V/2A。

        点火线圈,体积挺小的:

               拧下小螺丝,取下电路板,焊下电池。
         充电接口,micro的:

          背面的电源开关、点火开关和LED电量显示:

        充电芯片LTH7:

              插上充电器:

                  几只LED依次闪烁,显示在充电状态。
        电流300mA,这是电池电压在3.9V左右时测量的:

        测量了点火时的电流,500mA档测量时没有火花,用10A档时才有火花,电流在500mA以上,具体多少不清楚,充满电,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看了一下电路,点火开关在下面时,并没有断开芯片的供电,测量了一下,静态电流很小,仅仅是μA级别的。

       向上推点火开关,蓝色LED点亮,显示电量状态;按下电源键,蓝色LED呈流水状闪烁,点火器头部出现连续的电火花。
        试了一下点火,能够很快的点燃纸张、蜡独,点煤气灶也比自制的那一个更快一些。
        总而言之,除了电池的容量,别的地方都比较满意。

网友:
红包真大哈哈哈

网友A:
这个还是比较小巧的

网友B:
打火机那种压电陶瓷的  把线接长就行了  又省下14快

网友C:
11.8元的红包,楼主厉害了

网友D:
我捡了两个塑料外壳的,都是一节干电池的。

网友E:
才170mAh,用不了多久吧???

----------------------------------

网友F:
我家煤气灶也不好打火

网友G:
这种点火器应该是可以的,毕竟升压部分做的很精巧的,只要电池不坏,不鼓包,还是用个很多年;电池坏了,直接在外边挂一个18650,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H:
煤气灶上那种点火器也可以买到啊

网友:
十多块,还是修好煤气炉的电子打火好点

网友:
现在煤气灶都带有电子的打火,用这打火总觉得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比较小巧的

是比较小巧,颜值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火机那种压电陶瓷的  把线接长就行了  又省下14快

试过,效果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8元的红包,楼主厉害了

原本是16元的,但是要很长时间才能攒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捡了两个塑料外壳的,都是一节干电池的。

你这是脉冲点火的,功率小,仅能点煤气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170mAh,用不了多久吧???



看使用的频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煤气灶也不好打火

买个点火器,长杆打火机式的或装一节电池的,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点火器应该是可以的,毕竟升压部分做的很精巧的,只要电池不坏,不鼓包,还是用个很多年;电池坏了,直 ...

外挂电池就难看了,不如更换合适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H:
煤气灶上那种点火器也可以买到啊

压电陶瓷的,能打火,但是很难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