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两块建兴256g固态硬盘,帮忙看看哪一块比较好?

楼主(2024-05-07):
两块都说是mlc的,请问哪块好一些?

楼主:
又拆了个英特尔240g,英特尔用料扎实

楼主(2024-06-10):
这个英特尔的级别应该很高

网友(2024-05-08):
  瞎猜  第一块 ……

网友:
早期马牌还挺流行的。
实际还要对比主控的性能,通道数,DRAM大小,NAND的代数,制程,固件。
当然了,最简单还是搜ssd评测。
SM2246EN-4通道,80K IOPS
88SS9187-8通道,

网友:
个人认为第二块新一点,好不好就不知道了。
TSOP封装的闪存一看就是古董。

网友:
第一个 m6s 应该还是MLC 颗粒,所有显得多,但是单颗容量小,
第二个是应该TLC颗粒的,其实都是半斤八两,
看看写入量吧,理论上 第一个更耐用一些

网友:
感觉两个都差不多………… 第一个更耐用一些

网友:
楼上的说得都对  还要看下写入量 万一是矿机下来的?

网友:
第一个应该更早,估计更耐用一些。

网友:
感觉两个都差不多

网友:
第一块好,储存芯片是东芝正片,第二块要差些。

网友:
这年头还纠结mlc就没多大意义了,

网友:
第一个更耐用一些

网友:
东芝的存储颗粒会好一点

网友:
现在1块芯片就1T了

网友:
两个都差不多

网友:
我选第一块,凭直觉。

网友:
测一下,哪个快就用哪个。

网友:
想自己玩的,就选第二个46EN……想就这么拿来使用,第一个马牌可能更耐用……前提是它们都是正常的,非矿盘、坏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