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宜家14.4V手电钻拆机

楼主(2024-05-08):
小黄鱼收了一套宜家ikea 费克沙14.4v充电手电钻,卖家说坏的,充电没反应,闲置了段时间锂电已休眠,不知是哪里的问题,懒得研究了。
比7.2v的劲大,钻头坏了一个还有一个,全部原装配件,连说明书都在。
机器表面氧化发黏,得处理一下。
收的原因是扭矩可以调到很小,适合电子产品拆解不怕滑丝,夹头精度也不差。

网友:
电池已漏液。

网友A:
这个比海鲜牌的充电钻要好,不知道多少钱收的,超过30元,不划算;我买的海鲜牌的才二十几元,当然,电池比较差,还是在换的松下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电钻虽然没多大力气,不过波箱和开关操作超级顺滑,拧小螺丝超级舒服

网友:
赶紧换电池

网友:
电钻打黑了松下,到手打理后到现在一直在用,电池之前配的LG的不行了,现在换新。
然后之前找坛友做了一组,充电器坏了,准备做个TPC的接口的充电器。

网友C:
表面发黏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D:
这个油怎么成固状的???

网友E:
都要换电池了,还不如随便买个杂牌,,,低频率低负载使用,我们现有的生产技术,基本不存在电机、开关、波箱的寿命问题,意思就是这种工况,使用市面最垃圾的配件,想出问题都难,主要就是电池,,
而说杂牌不好,是因为有些开关不带堵转保护,堵转了还憋着用,自然烧机器烧开关。
然后这个电钻外观丑先不说,,好像这个亲肤的包胶,材质与博世等品牌不一样,老化后是会有粘性的,这个问么处理,到时候一坨屎一样,看着累,用着更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海鲜牌的充电钻要好,不知道多少钱收的,超过30元,不划算;我买的海鲜牌的才二十几元,当然,电池比 ...

70大洋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钻虽然没多大力气,不过波箱和开关操作超级顺滑,拧小螺丝超级舒服 ...

这是看中了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面发黏是怎么处理的?

酒精擦拭啊,擦光就不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油怎么成固状的???

不知道,一部分变液态一部分变成蜡状发硬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要换电池了,还不如随便买个杂牌,,,低频率低负载使用,我们现有的生产技术,基本不存在电机、开关、波 ...

杂牌品牌的都有,但拥有一把能轻柔拧小螺丝的超级好

楼主:
补充说明书

网友:
刚逛了宜家,这款费克沙已经下架了,

现在卖的12V电钻是TRIXIG 缇克西,分离锂电池C口充电,价格299

https://www.ikea.cn/cn/zh/p/trix ... dian-zuan-50564209/

网友:
宜家是哪家代工的?

网友:
电池不行了。这小玩意用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