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BOSCH GDS 18V-400 电动冲击扳手

楼主(2024-05-08):
因价钱合适购入。
这个类廉价扳手自然有很缺陷,不可能像东日这类的带有力矩数据的进行电脑复查记录。所以本田车的维修手册里翻看结果是一直不允许使用这类垃圾工具。
但无奈太贵的不适合家用,只好不允许呀要允许了。
特别是冲击功能,也是明令禁止使用,有些地方一冲击,那些精密轴承好几百大洋就白安装了就成了垃圾轴承了,但是。。。你知道的,这里是环境就这样,气不死就活着呗。
这个扳手有停止冲击功能吗?(抱歉没有你将就着呗)   这扳手有力矩停止功能吗?拧大了,或小了怎么办?(一些交给缘分,和天意,手感呗)
但该用的还是用的我们这里不能穷讲究那么多了。
来了

取出盒子

打开盒子

只有唯一一个挂钩配件

取出扳手
正面

另一面

标牌,产地

唯一的电子按钮,只有逆时针拧松时有ABR功能(换向和12V的电钻等一样物理推杆切换按钮开关)

拧下的螺钉都有泥红色的(好像是防松胶)

取下前面的胶套,取下U扣掰开两半(螺钉座都是泥红色的胶,稍后清理掉)

然后就都抠出来,就是全家福了!

看看电机的轴承Outdo 625RS 不知啥牌子的产自哪里

看看传动箱里的润滑脂一般新机加多少

冲击锤及其连轴头

传动箱壳子里还有多少润滑脂。。

这东西蛮简单的呀,只有一级行星减速没得挑(难怪便宜,哈)
接下来是点击转子,就像博世加大了的12V机器的转子

定子同样也像是加大12V的而来。

里面的霍尔和12V的结构也是一毛一样的样子

电路板呢是否也是加大了?啊,,,博世灌胶了,这。。天煞的。。

翻过来一看也是胶壳底,看来这个保密是专利了

唯一能看到的就是灌胶没填到全的电解,看着好像是台湾电解了,以前的红宝石不见了,哎缩水学的真快。。

电池接板的后印刷,不会破解,只当涂鸦

装起来,驱动是在底部的和12V的安装位置不一样,不借助上面的风扇散热。

装好了

装上电池最薄电池,最低重量为1.65公斤,这个重量就是可以使用的最低重量

卸下电池的裸机重量1.25公斤,这个重量基本没办法使用了,除非只用来当锤子敲击。因为当固定扳手用那个头的旷量都太大了哈。

感谢路过。

网友:
再怎么差样也是博世的,也比一般的牌子强太多。

网友:
有点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博世"大品牌,
欧系高档车里面的重要元件,
都是用博世的。

网友:
收藏精品,被拆开?

网友:
工具是要灵活使用的。

网友A:
博世都是低端货了啊?

网友:
看着不错,价格不便宜

网友:
这个还算可以了

网友B:
平时喜欢拆拆装装,冲击板手还是很省事的。我换了带内孔的四方头,拆生锈螺丝当冲击批,除了超重了点,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我草,居然说博世是垃圾??

网友:
拆得十分透彻

网友C:
灌胶是为了防尘防水。

网友:
他的工具都比较贵,,,一分钱1分货了

网友:
BOSCH工具,做工不错。

网友:
廉价版用的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喜欢拆拆装装,冲击板手还是很省事的。我换了带内孔的四方头,拆生锈螺丝当冲击批,除了超重了点,还是 ...

嗯,正因如次才各有使用用途。拆装一些半大不小的共建非常方便哒哒哒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灌胶是为了防尘防水。

我还以为是防抄板呢。真的小人心态了。总以为别人是这样,一定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世都是低端货了啊?

你看不是吗?没有螺丝给进速度调节的呀,比如拧螺丝的时候有的给进速度是每秒1/3圈,观察螺钉的接合面是否圈状平整,这个就直接哒哒哒的你变形都不知道,铝合金,紫铜件这类有色金属倒没啥问题,一些硬质金属板件,那就是7扭8歪了。如果是精密机床的那不直接干报废呀?
我相信博世不都全是这类粗制烂造的东西,应该也有高端的产品,只是我没碰见而已。
我更相信这类哒哒哒的扳手更适合它的应用场景是,建筑工地上搭脚手架的快速安装工具。而不是那么多穷讲究,一颗螺钉,螺母都是微伞状的受力状态,轴承都是P4级别的无声状态。
抡起大锤就上才是建筑工地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