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睡眠和休眠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5-08):
系统里有个睡眠也休眠,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晚上不关机,该选哪个?

网友:
晚上不关机,选睡眠模式。

网友A:
休眠:大功率耗电户硬盘显卡断电,CPU处于低功耗状态,内存信息保留,能快速进入运行状态。
睡眠:将内存运行信息全部写入硬盘后关机,重启后再读出硬盘信息,还原到关机之前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大功率耗电户硬盘显卡断电,CPU处于低功耗状态,内存信息保留,能快速进入运行状态。
睡眠:将内存运 ...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B:
睡眠:大功率耗电户硬盘显卡断电,CPU处于低功耗状态,内存信息保留,能快速进入运行状态。
休眠:将内存运行信息全部写入硬盘后关机,重启后再读出硬盘信息,还原到关机之前状态

网友:
最简单的区别就是内存有没有在保持刷新,耗电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睡眠:大功率耗电户硬盘显卡断电,CPU处于低功耗状态,内存信息保留,能快速进入运行状态。
休眠:将内存运 ...

赞同~

网友:
休:就是暂时不工作了但是还得准备工作 睡:就是可以彻底放松了 睡了

网友:
咱也来涨涨知识

网友B:
我的电脑已经61天未关机了,天天都是休眠,因为打开了很多窗口、文档,如果关机上次的窗口又得重新打开一遍。
休眠文件C:\hiberfile.sys大小6.6G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已经61天未关机了,天天都是休眠,因为打开了很多窗口、文档,如果关机上次的窗口又得重新打开一 ...

这样对固态盘不太友好

网友:
时间短用休眠,时间长用关机,睡眠模式需要大量读写硬盘,无论是机械盘还是固态盘,都不划算

网友:
答案五花八门,甚至有些都说反说错了,我来给个准确的答案:

睡眠:执行速度快,恢复速度也快,不能断电,断电后无法恢复到原状态。
其睡眠逻辑是:只CPU、显卡、硬盘、网卡、声卡停止工作,电源继续输出,内存条保持供电,用于保存睡眠前的状态(不将数据写入硬盘,使用睡眠时建议想对需要保存的数据进行保存,防止意外断电造成数据损坏丢失),桥保持供电但进入低功耗模式用于维持响应外设操作(如鼠标、键盘)
其恢复逻辑是:无需开机自检,直接从内存条中继续运行,不需要从硬盘重新加载

休眠:执行速度较慢,甚至比正常关机速度还要慢,恢复速度则和正常开机差不多,可以断电。
其休眠逻辑是:将运存内数据镜像到硬盘后(会对硬盘进行大量写入),全部硬件停止工作并断电,不响应外设操作。
其恢复逻辑是:按正常开机操作进行开机,进行开机自检,加载开机动画,读取硬盘内的运存镜像数据恢复到内存条中,完成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大功率耗电户硬盘显卡断电,CPU处于低功耗状态,内存信息保留,能快速进入运行状态。
睡眠:将内存运 ...

正解!!!!!

网友:
别的没啥,就是对硬盘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大功率耗电户硬盘显卡断电,CPU处于低功耗状态,内存信息保留,能快速进入运行状态。
睡眠:将内存运 ...

学习到了

网友:
学习了,以前也一直对睡眠和休眠的工作状况不是很了解。

网友:
学习,还有这么解释清楚的,受教

网友:
14楼解释的非常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