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飞科电吹风换过风叶后发现不热原来是发热丝断路了二进宫。

楼主(2024-05-08):
飞科电吹风换过风叶后发现不热原来是发热丝断路了二进宫。
之前折腾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9209-1-1.html

潮湿天气想拿出来吹鞋子,结果发现光出风不热,好吧,只能再次拆解。
这次没偷懒,拆散了没找出问题,回去拿万用表带过来。

一测没阻值,找半天发现这里融掉了,重新接一下压实。

回装。

之后就配合箱子挖孔做了个加热箱,平时烘些玩意。

拆平板手机都是靠它了。

网友A:
扇叶有点擦边哦!

网友:
把炉丝剪短一些,拆平板手机效率会不会更高呢。

网友:
用激光热熔焊接 估计就稳了

网友:
飞科的做产品不用工,什么都不精致

网友:
符合好商品时代标准,一般人修不好就丢弃了再买一个。

网友:
这个断的地方还可以补救,在中间断了就不好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扇叶有点擦边哦!

亲是看了一半看了一半半吗?

网友:
功率变大了

网友:
尽量不要长时间开高温档

网友:
这种熔断的故障点不太容易发现。

网友:
这个东西为啥会断啊,压接位置虚接了???

网友:
没有大神不能修的东西~

网友:
搞个线鼻子压上去可靠点

网友:
这种压接方式时间长了接触电阻还会变大

网友:
温度较高融掉了,修复后大神想想看有没有什么预防融掉的加强措施?

网友:
没有高温保护吗,有些有保护,我看这个里面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