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源盘是WIN10 CONSUMER ,安装后却是家庭版,请教在哪一步指定为专业版

楼主(2024-05-08):
下载的是WIN10 consumer editions消费者版,按网上介绍,里面包括了家庭版、家庭单语言版、教育版、专业版、专业教育版,我想安装专业版,用的是U盘启动PE系统安装工具,全程没有选哪个版本的过程,最终实际是家庭版,请问问题出在哪?谢谢

网友:
PE启动winNTsetup加载install.win装吧,如果盘没问题的话,里面会有下拉菜单选择版本。

网友:
跟随了PE系统版本

网友:
你原来的序列号就是家庭版的,激活出来就是家庭版的,换个序列号

网友:
安装源里面包含,只是你安装的时候不选择而已默认就是家庭版,还有就是看安装序列号或者激活工具是什么版本了??

网友:
https://xinzhi.wenda.so.com/m/a/1683700743208207
这里可以选择安装版本
"选择包含windows安装文件的文件夾" 那里。

网友:
有合适的序列号,网上下个Windows10/11版本一键转换工具,换了版本之后重新输序列号激活

这个方法最简便,不用重装系统

网友:
在pe里,用工具安装,就可以选择了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已经解决,这个问题确实是安装时没有留意,没有相应选择版本所致。
用的WEPE,第一次安装后BIOS里面不显示硬盘,查了资料教程后,第二次安装成功,安装时发现BOOTMGR PBR是黄色,格式化后三项全绿,然后选专业版,成功。

网友:
安装时应该有选择,再者就是要相应版本序列号

网友:
使用win10引导安装会让你选择版本。除非你用的ISO是改版的

楼主:
怪事了,上午安装成功WIN10到注册那一段,以为成功了,下午继续安装,结果进入系统后发现竟然还是家庭版。
我在开始安装时绝对选了专业版,用WEPE+next itellyou原版镜像,安装过程不用输入注册码,我是在用KMS38激活时才发现它检测到的是家庭版,我赶紧去系统里查看,果然是家庭版,64位。搞不懂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更换专业版序列号重新激活就可以了。

网友A:
安装时选什么版本不重要,关键是激活的序列号是什么版本。用那种版本的序列号激活就是什么版本。在网上买了一个win10专业版序列号,结果卖家发了一个企业版的,激活一看是企业版。联系卖家又补发了专业版序列号,更换这个序列号后系统就变成专业版了。

网友:
更换专业版序列号重新激活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时选什么版本不重要,关键是激活的序列号是什么版本。用那种版本的序列号激活就是什么版本。在网上买了 ...

企业版功能比专业版强大。

网友:
有下拉菜单选择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企业版功能比专业版强大。

企业版确实强大,问题是普通家庭用户感觉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企业版确实强大,问题是普通家庭用户感觉不到

其实《学生与家庭版》的很多功能普通家庭用户也感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