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准备再做一个LM399基准

楼主(2024-05-08):
哈哈,最近手里多了几个399,也没用,做了基准吧

虽然看着不如自用的漂亮,但是基本性能上还是一样的

网友A:
我准备用LT1021-10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用LT1021-10做个

哈哈,也行,简单不少呢

网友B:
我最近测了LCCC的ref7025和MSOP的ltc6655-2.5,LCCC封装确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测了LCCC的ref7025和MSOP的ltc6655-2.5,LCCC封装确实好。

怎么好呢,抗风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好呢,抗风湿吗

断电几个小时重新开,100%在几个ppm差距之内,而且随着通电时间延长电压也不变。
塑料的ltc6655,我用10V供电,电流官称5mA,输出2.5V,功耗0.05W。断电之后会高20个ppm,通电大概2小时之后差不多复原,期间电压一直往下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几个小时重新开,100%在几个ppm差距之内,而且随着通电时间延长电压也不变。
塑料的ltc6655,我用10V ...

哈哈,陶瓷应该比塑料强啊,没用过6655

网友:
改天也搞一个电压基准备用。

网友:
不是做绝版吗

网友:
基佬又出新作品了。哈哈

网友C:
阿艰又做基准

做好可以卖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艰又做基准

做好可以卖钱

你说的没错,卖掉是它的归宿

网友:
既不需要长期供电,又不需要大电流,尽量使用钽电容吧

网友:
产研学一条龙

网友D:
没有做基准的想法,这类俺不敢碰主要是很费钱,要想做基准必须有比基准高一位值得信任的表,咋能值得信任呢,那只能校准,那就需要更高一位的设备,想想都是白花花的银子,所以,要用买一个现成的花钱让别人去花..

网友(2024-12-30):
引用 网友D:
没有做基准的想法,这类俺不敢碰主要是很费钱,要想做基准必须有比基准高一位值得信任的表,咋能值得信任呢,那 ...

是的,高位的表需要更高位的表或源去自证,无限循环,这是个黑洞,。。不过,这不断的循证的过程,或许这也是基准烧友们的乐趣吧。

网友:
烧仪表还好啦,比烧音响好点.烧仪表都是数据烧音箱那全是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