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充电式电蚊拍里面的电池是锂电池么,充电模块坏了,准备修一下

楼主(2024-05-08):
前两天拿起来想用,发现USB充电线插上去,充电指示灯不亮。就当是指示灯单独坏了,插着充一会,再用也不会啪啦啪啦响。试着拆开看看,哪里坏了。发现电池和5号电池差不多大,但电压现在有2.6V,是锂电不?

楼主:
初步判断应该是锂电池充电电路坏了。

网友:
应该是常见的14500锂电池

网友:
肯定是锂电

网友:
没充进电去吧

楼主:
电路应该是坏了,拆开看了下。这玩意不值钱,就是不经用。又买一把。

网友:
断开电池测一下两条线有没有电压

网友:
14500锂电池,看来拍子还不错呀

网友:
电路板坏了吧

网友A:
这锂电充电电路没有保护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锂电充电电路没有保护板吗/?

借用下别人的图,充电模块是这个

楼主:
电池单独充满电后,可以正常使用。下单充电模块,等到了以后尝试修一下。

网友:
电池正常,就直接买一个充电小板接上。

网友:
充电电源管理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模块不贵,支持换下

网友:
如果和5号电池一样大  2.6V 那就是14500 三元锂电池,2.6V电压很低了,建议外接TP4056充电模块给电池充电,那模块1块钱很便宜。

网友:
TP4056充电模块不贵,很实用

网友:
14500锂电池

网友:
外挂4056比修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