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看看中国大飞机制造用什么万用表

楼主(2024-05-08):
C919大飞机生产用表

网友A:
操,打这鸡毛字幕干啥啊,说的都是废话!

网友:
这一代的胜利万用表是经典款式,同代的vc97正在使用,很不错

网友B:
测通断用这个表有啥问题?  非要几千几万的?

网友:
够用好用就行,没其他要求啊。用这个满足需求不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操,打这鸡毛字幕干啥啊,说的都是废话!

大国重器,肯定是要高要求高标准,不能有一根线是不通的。

网友:
每一根线都要接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国重器,肯定是要高要求高标准,不能有一根线是不通的。

这字幕暴露了财经采编导的智商,他们的认知还停留在把线接通的水平

网友:
国产机用国产表没毛病。

网友:
890c有,好像区别不大

网友:
不过是检测工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字幕暴露了财经采编导的智商,他们的认知还停留在把线接通的水平 ...

这是采访时说的话,也不可能不把字幕打出来吧。。

网友:
确实有点吹毛求疵的感觉

网友:
这字幕也没啥毛病,每一根线都要准确无误地接通,比如接地线,就不能只是接通的问题,而是要按要求分别接到指定的地方。

网友:
国产表能用够用就好,没盲目崇拜没浪费

网友:
测通断9.9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通断用这个表有啥问题?  非要几千几万的?

通断也要显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的。

网友:
20年的VC9807路过。

网友:
线路阻值不算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