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机维修三星SCX-3405打印机(已修复)

楼主(2024-05-08):
一个朋友之前问打印机打印有点浓,调不下来,过了很久又联系就把打印机送来了
看看外观和效果,本帖经历和费时比较多,帖子可能会有点长

具体型号在这,据说这个打印机驱动和其他好多型号通用,装上了是3400的

故障现象是打印出来的效果比较浓,复印也是一样的,看不太清楚,先看看打印效果,单这样要求不高倒也还过的去

复印效果就相差太远了,实在看不下去

拿到肯定先判断简单好处理的故障,更换硒鼓之类的,据说换过硒鼓,在别的机器正常
后来又反馈过一个消息就是打印机前一天用的好好的,关电源第二天就不能打印了。
前期思路:之前也没有处理过这样的问题,也在考虑大概是哪些地方有问题,不像定影部分(又不卡,又打印正常)
拿到之后外观落灰尘比较多,那就先拆机简单清理一下,顺便想着洗洗激光器会不会有效果
在网站看到一个视频说是打印比较淡,换电源板修复的,刚好有了初步的拆机步骤
三星3405打印复印浅故障维修案例(请点击查看)
送机器的朋友说还有一台型号不同但是主板一样,就等着他把主板换过来试试,结果把打印机也带来了,还带有输稿器(一般没什么用)
刚好也看到电源板主电容有漏液的迹象,第二天开始拆主板对换测试

结果主板对换完了,打印效果依旧,那说明问题不在主板上。信号处理板不通用不能测试,但是问题应该不大。
其实对于高手或者专业维修打印机的坛友来说可能已经能明确故障所在了,由于没有三星的拆机经历那这个就学习吧。
一、拆机清洗
这个打印机看了上面的视频还是不难拆的(看的好视频很轻松拿掉的部分,第一次找半天才扣掉)
先拆掉后面左右盖板的螺丝,然后拿掉左右盖板(有卡子慢点)
一边事打印机的信号处理板和电源板

另外一边是齿轮部分

拆掉了侧面下一步就拿掉后面的盖板(有4颗螺丝,有两颗在右边)

扫描台已经拿掉了,侧边打开了,把扫描线拔掉,然后找个角度拉下扫描台即可,取掉之后上面就这样了

这时候拿掉硒鼓的翻盖就很容易了,直接抬起来,然后拿掉即可

拿下来的硒鼓上盖(我是拆掉上盖的时候才拿掉的,后来才知道这个时候就可以拿掉了)
下一步要拿掉前面板,不然上盖拿不掉的,在控制面板后面还有两颗螺丝
在前面板的下面有两个洞洞,里面有两颗螺丝,外面的盖板轻轻往中间弯曲就拿掉了,拆过惠普按经验处理的

这个机器网上没看到好点的拆机图解或者视频,就找到那个视频参考一下后面都自己摸索
拆机的时候也走过弯路,写帖子的过程还是按我认为正确的步骤告诉坛友,免得后续坛友再走弯路
下面要拆掉控制屏幕上面的两颗螺丝拿掉那个小的补充物,没有拍照片,刚开始走了弯路用螺丝刀斜着慢慢把两颗螺丝拿掉的
后面要拆另外一台带传真机控制板大没有方法斜着拆掉,所以就只能摸索拆面板了,这一块也是摸索中比较难处理的一部分
刚开始想拿掉里面黑色塑料块的螺丝试试,发现主板不拿到黑色塑料块无法拿掉,下面螺丝变压器挡住了,所以只拿掉了上面

然后又想着掰下前卡

还是没能拿掉,再就是拿掉后看一边有空的撬一下

撬掉后发现好像可以掀开慢慢拿下来(这就是走的弯路)

总结一下:这个地方可以先拆掉上面的一点小挡片,然后把背后的卡子(关控制面板的那个东西)往里轻轻按然后取出来
再就是往上抬控制面板然后滑动拆掉,然后拆掉后面的两颗螺丝分离上盖板,这个应该是正确的步骤
拿掉前面板后,发现上盖板再这还藏着两颗螺丝,照片反了,左右有颗螺丝取掉(论坛不能把图片翻转我又不想P)

取掉上盖之前还要去掉定影组件左右的卡,把盖子抬起来,下面有个圆孔往里面掰一点就可以拿掉

这个时候很容易拿掉上盖

下一步就去拆信号板和电源板了(如果故障定位准确侧面板拆掉就可以拆这一块,视频里面就这样)
先来一张,也好记录下线怎么插的

拿掉主板后还有一个铁片支撑,也要拿掉,下面那一块黑色塑料也有两颗螺丝将其拿掉(注意这两颗螺丝的位置,不然下面容易安装到电源板上,后面占用螺丝孔)
那个黑色塑料块在另外一台机器上是安装传真主板模块盒喇叭的,这上面没有省掉
露出来主板

主板拿掉之后注意连接硒鼓有两个弹簧需要保存好,我拆到后面用鼓风机在3楼外空调吹灰发现外机有个弹簧拿进来一看有两个洞
赶紧下去找,还好找到了,这东西不大价格还不便宜

拿掉主板,准备拆卸激光组件,先拿掉这块板上面的电机线

取掉黑色塑料板上面左右的两颗螺丝

扣不掉,再检查发现激光器左右还有两颗螺丝(这个地方惠普是用的铁板,三星用的塑料板)

露出激光器

在看看下面的进纸组件(这种进纸组件故障没有惠普好换,好像要拆齿轮部分)

拆到这个地步,机器已经轻了许多,没什么重量了
没有问题清洗已经可以完成,把外壳擦洗一遍,到此完成
二、清洁激光器组件
之前听说过激光组件导致故障,在考虑是不是镜片问题导致的,已经拆成这样了顺手清理一下
激光器比较好拆,拿掉上面的3-4颗螺丝就可以拿掉了,注意连接线先拆电机这边,再拆主板那边
扣开清理一下,激光器是高科技产品清理并不难,里面的镜片用酒精加棉球慢慢清理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镜片擦洗后出蓝色

清理完成后原样扣回去,激光器有两块板,一块用于旋转电机,一块用于发射激光
在电机上有个正方形的轮块,估计通过这个速度把光散出去的
三、拆解定影部分
拆掉定影上面的3颗螺丝(看的有4个有一个可以现在不拿掉,在定影组件上,取掉也没关系)

拿掉的定影部分

回头再看一下机舱已经没什么东西了

拿下来后,左右查看不知道从哪里拆解,找了也没相关的视频和图解那就慢慢摸索吧
发现这个盖子可以打开

在盖子里面有两个弹簧

取弹簧的过程不小心伤到了下辊,还好没划到定影

后面发现取弹簧的时候可以先取橡胶这边(弹簧卡进去没有弯,并且不长),取掉两个弹簧后分离
这个时候下辊和定影膜已经分开了,可以拿掉下辊部分

侧面一看,灯管加热,之前听说有灯管加热了,第一次遇到

这个白色的齿轮可以拿掉,有点影响后面拆解可以先拿掉最后装上

后面的盖板也可以拿掉,注意定影那有两个卡别划伤定影

取掉左右还有螺丝拿掉上盖,慢慢松开线束,就可以去掉了,看看定影全家

没有拆开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地方有胶,顺便清理掉,这个应该是传感器

最后安装的时候这4个小卡很影响定影膜的安装,可以找胶带固定或者耐心一点吧

到这里拆解完成,学习完毕!
希望可以帮到更多的维修队人员,少走弯路!
最后,依次安装回去,测试,故障依旧,未能解决。
考虑问题:硒鼓没问题,电源板更换了,定影的可能性不大,那最大的问题就可能来源于激光器了。
刚好有台差不多的机器,主板都一样激光器也一样,拆解更换问题解决。
有配件兑换测试的时候确实方便多了。
总结:三星的机器比惠普的要繁琐许多,惠普的把电源板和控制板分在两边,三星的全部在一边,不好拆卸
进纸组件故障不好更换,惠普的很好换,难怪说买的便宜,现在鱼塘也有确实比HP要便宜很多。
本机器的耗材估计要贵点,硒鼓带芯片听说要换芯片不然一次只能打一张。具体未知。
学习到此结束,感谢坛友批评指正,先占下面楼层用等晚点尝试能否修复激光器。
这种定影膜的材质有点像铝制外面涂层了,这种会坏?也会划伤?估计要比那种定影膜耐用的多。

楼主:
准备尝试修复激光器,先占楼层

网友:
厉害啊厉害,我只能换个硒鼓,别的搞不了太多

网友A:
激光镜片蓝色的是镀膜,也叫增透膜,是不能用酒精等溶剂清洗的,用纯净水就可以了。

以前修VCD,不知道,用酒精清洗,把镀膜洗了,读写能力下降好几个档次,只能调高激光功率来弥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镜片蓝色的是镀膜,也叫增透膜,是不能用酒精等溶剂清洗的,用纯净水就可以了。

以前修VCD,不知道, ...

感谢指导,明白了,清洗过激光头用酒精洗没问题,也洗过HP的没见过,所以发出来请教一下。后续注意
也曾调节过激光器,效果没有变化。后续有时间再继续尝试。
能修DVD的都是前辈了。

网友B:
能搞这种维修就是高手了

网友C:
谢谢分享 这么长的贴 发帖辛苦了

网友:
这种机器在设计时就没考虑过维修的方便性。

网友D:
激光器上面有个可调电阻,没准调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搞这种维修就是高手了

一般吧,也在学习中,上次拆解HP后有点思路而已,这种差不多就是麻烦点。
也是刚接触打印机慢慢学习吧。目前还没拆结果齿轮部分,看过一点
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器上面有个可调电阻,没准调一下就好了

调过,把激光器那边的可调电阻从对地的1200多调整到1600多还是不行,不敢大幅度调整,晚点准备在把机器拆开兑换里面的两块板确定故障再哪块板上,在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这么长的贴 发帖辛苦了

确实是的,发这么长编辑个吧小时只为坛友少走弯路。
以及记录自己的折腾经历

网友E:
激光器损坏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感觉不太像是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
拆机不容易,镜头类的清灰还是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激光器损坏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感觉不太像是激光器的问题 ...

我也不太相信,硒鼓排除、电源板排除。主板有差异不能替换测试,但是感觉能打,能复印主板问题不大,后面就考虑到激光器了,拆下来调了一下还是不行,就代换测试问题解决了。

网友:
难道打印效果和激光器的关系很大吗?我的施乐CM115本来只是卡粉报错,拆开清理干净后装回去打印出来整个画面都是重影和偏淡,难道是清理的时候把激光器搞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不太相信,硒鼓排除、电源板排除。主板有差异不能替换测试,但是感觉能打,能复印主板问题不大,后面 ...

中午的时候我询问了电脑公司,他们反馈了很大的概率是激光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午的时候我询问了电脑公司,他们反馈了很大的概率是激光器的问题。

感谢坛友,还专门咨询电脑公司来协助分析问题,目前可以确认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代换解决了问题。所以就是这个地方

网友F:
拆打印机很费劲,外壳的塑料的卡扣经常拆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打印机很费劲,外壳的塑料的卡扣经常拆坏

还好,这比显示器的小卡子好拆多了,这都是大卡,不要用蛮力就可以,这个机器最难拆的还是控制面板部分,别的就螺丝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