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工具箱淋了几天雨,这个黄色的霉菌是什么霉

楼主(2024-05-08):
还有一些是白色的

网友A:
不会是黄曲霉菌吧

网友:
应该是木霉或者曲霉?

网友:
这水平,成心想也不能弄这么多吧。清理完后就一个字:晒。太阳杀菌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具性价比的办法。

网友:
主要成分是酸雨,导致黄色水渍。

网友:
不知道什么菌,还是扔了吧

网友:
密度板受潮后容易生这种菌

网友:
晒晒,刷上漆吧

网友:
真菌,时间长了会不会长出蘑菇?

网友:
不管是什么霉,湿抹布擦干净后暴晒或者风干,要不然密度板一受潮就完蛋了。

网友:
普通霉菌,工具箱尽量不用板材,特别是密度板,三夹板,极易吸潮发霉,还是塑料或金属材质好,霉菌黑斑很难洗掉,洗也是一个对身体有害过程,建议扔了

网友:
管它什么菌,洗干净,太阳晒干。

网友:
酒精消鈢。。太阳晒会变形

网友:
洗干净,太阳晒干是正道。

网友:
还要用的话,晾干后喷84消毒液

网友:
管它什么菌,洗干净,太阳晒干再用,难不成你是土豪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黄曲霉菌吧

不可能,黄曲霉素都是长在淀粉含量丰富的地方。

网友:
劣质东西,赶快扔掉。

网友:
舔一舔什么味道?

网友:
不管它什么菌,上油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