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新买的微动开关,脚太宽!

楼主(2024-05-08):
相比较而言,拆除的得到的旧微动力开关真是三寸金莲脚

网友:
一般鼠标用的微动开关脚宽基本上都是0.9mm的。

网友:
一直认为这种微动都是相同的针脚

网友:
脚大江山稳,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潘金莲遇上谢大脚!

网友:
没有标准了

网友:
锉刀上场

网友:
欧姆龙D2FC-F-7N  白点  china

① 动作力(OF)
无标识:1.0±0.23N
F:0.59±0.15N
② 耐久性
-7:500万次
-7N(20M):2,000万次
-7N(60M):6,000万次

网友:
上锉刀给它来两下吧

网友:
脚小省材料!

网友:
应该是电路板开槽窄了。

网友:
电路板上的孔锡有没有清干净啊。扩孔,或是打磨引脚。又有的玩了

网友:
这种鼠标我觉得没必要修了

网友:
有时需要清理下PCB上的焊孔才能放得进去。

网友:
把焊孔扩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焊锡没处理干净,不然只能引脚和焊孔只能选一个处理了

网友A:
怎么看着像山寨欧姆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着像山寨欧姆龙啊。。。

字体?

------------------------------

网友:
清理一下焊盘吧

网友:
锉刀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