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打板开槽问题

楼主(2024-05-08):
今天给板子开了一个长度9厘米的槽,宽度2.032个单位,结果要收我40元

我去,为了分割省事,所以开这个槽,反而通不过了,那么开多大的槽能通过呢

用刀切板子真的很累啊

网友A:
多个通孔试试
总比实打实的切割好

网友B:
试试开9个1厘米的槽,中间间隔1毫米?

网友C:
打孔啊,或者直接拿回家用小电锯

网友:
聪明反被聪明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通孔试试
总比实打实的切割好

哈哈,早试过了,似乎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开9个1厘米的槽,中间间隔1毫米?

哈哈,下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孔啊,或者直接拿回家用小电锯

不是没小电锯吗

网友D:
板厚薄一点,用铁皮剪直接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厚薄一点,用铁皮剪直接干

哈哈,薄了容易变形

网友:
用焊盘做开槽,形状长圆形,金属化否,除了连接点别太小,别的怎样开槽都行。没其他问题的话过自动审核

或者打厚度薄点的,用刀片正反划几下,掰开也是比较整齐的

网友E:
分成几个槽,连接点稍微靠拢点,外轮廓不要太复杂,电脑审核都能过。

可以参考下我的方法:丝印层或文档层画矩形圆角设置150-200mil,调整好位置大小后转割槽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成几个槽,连接点稍微靠拢点,外轮廓不要太复杂,电脑审核都能过。

可以参考下我的方法:丝印层或文档层 ...

你这样都行啊

网友F:
很多时候都是不行的,开槽长度,槽之间间隔,,排孔,,都是很可能触发人工审核的,白嫖就不要那没多要求了,,经常玩,自己想办法做个 简易便宜的 V割设备,如果有雕刻机也可以

网友:
那个电动贴片剪 说不定能剪得动,,钨钢刀片也可以试试

网友:
试试用邮票空

网友:
来看下我的伪装,这个分开成3片PCB,开始也担心过不了,后来一步直接通过.可以考虑边上加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分成几个槽,连接点稍微靠拢点,外轮廓不要太复杂,电脑审核都能过。

可以参考下我的方法:丝印层或文档层 ...

确实这样都能过?这个很明显拼板痕迹呢,我感觉做伪装可以加走线和覆铜,那样看起来会安全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多时候都是不行的,开槽长度,槽之间间隔,,排孔,,都是很可能触发人工审核的,白嫖就不要那没多要求 ...

对的,如果触发人工审核肯定过不了,所以板子尽量画标准些,符合免费打板的工艺要求(过孔大小,走线宽度、间距等等),尽量敷铜全覆盖,边框边线完整且封闭。
我发现个规律,只要下单上传pcb文件后,能自动识别出宽、高尺寸,一般都可以自动过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确实这样都能过?这个很明显拼板痕迹呢,我感觉做伪装可以加走线和覆铜,那样看起来会安全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