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小米原装充电头MDY-03-EB

楼主(2024-05-08):
昨晚用来充电的时候插上没反应,开始以为是线的问题,换了根线还是不行,确定是头坏了,这个充电头原配是小米4C的,算起来也有用了差不多10年了,趁着中午拿了个大锤,砸~~~

网友:
sc1205k是什么东西,是模块?

网友A:
我拆的和你的型号一样,代工厂不一样,QC2.0协议的,记得是小米4原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的和你的型号一样,代工厂不一样,QC2.0协议的,记得是小米4原配的 ...

是15年左右吧,看起来你的比我的要好呢~~~~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有个黑色的小电感容易坏,我有一个就是,弄好了结果充电器丢了...

网友:
做工还挺规整的

网友:
看着还不错,到目前还没用坏过充电器

网友:
没看见哪里有烧坏的痕迹,看看保险坏了没有,也许是插脚和弹片接触不好

网友:
江苏辰阳电子代工的,平均品控比salcomp赛尔康(深圳)代工的差一些。

网友:
没看见哪里有烧坏的痕迹,看看保险坏了没有,

网友:
这种时候表就派上用场了, 赶紧开测呀

网友:
我也有个小米4C的充电器 晚上插电还有用的第二天突然就不通电了  没你这个用的时间长 大概19年左右就坏了  还好当时换小米5s了  感觉这批充电器质量不咋地啊

网友:
我使用的手机基本上都是小米红米手机,这种充电器好几个,都没有坏过,真是质量杠杠滴;就说我那个红米2的手机,除了电池不行了,其他都正常,现在放在摩托车上当导航仪呢,用的高德老版本;其实也可以当行车记录仪,装了一个很小的记录仪软件,

网友B:
这是拆了还没开始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拆了还没开始修呢?

充电头还有好几个,修就不修了,也没那个技术~~~

网友:
小米充电头 质量一般  ……

网友:
看着还不错 做工还是可以

网友:
相机 不错啊 蔡司镜头,这种头子我还有4个 没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