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天马风扇用万能改装板的遥控

楼主(2024-05-08):
前阵看元首改天马遥控,才知道大神们早都搞出来了

这阵天天下雨,无聊也把俺的天马改了
本来是计划用四路无线遥控改,但是因为懒,一直没有动手
这下好了,可以更简便了。

以前加的电池,裸奔无保护板,没电了,也不平衡了,手动均衡一下

板子预留了电池焊点

找到一个大块头的接收头,数码管下面放不下,会挡住按键
就干脆弄高一点,这个是放到卧室窗外的阳台上,这样躺床上
应该也可以够的着了吧

最后告诉大家,就是这种改机械风扇的万能遥控可以用,键不对板而已
原定时按键估计是摇头吧

就是这种了,以前买来还剩下一套,刚好合适

网友:
折腾起来哈哈

网友:
坛友玩嗨了,哈哈哈

网友A:
这款遥控器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B:
7.2元买两套玩玩,还是不错滴;前提是要有一台落地扇或者吊扇啥的啊;能不能搞成遥控灯啊?

网友:
哇噻,通用遥控打骨折了

网友C:
改成遥控电扇还要装电池?

网友:
挡次升级了

网友:
遥控器按键功能标示放一整张纸就美观一些了。

网友:
可以使用旧遥控电风扇上的移植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
厉害了,多多发布

网友:
谢谢分享,加分奖励!

网友D:
那个标签重新弄一个吧,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遥控器可以直接用吗

可以哈,要加个红外接收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元买两套玩玩,还是不错滴;前提是要有一台落地扇或者吊扇啥的啊;能不能搞成遥控灯啊? ...

可以控制灯开关,不能调光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遥控电扇还要装电池?

遥控和电池无关。可以电池使用风扇哦

网友E:
试过没,不挖洞会降低多少遥控距离?

网友:
我试过了,放在这个位置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标签重新弄一个吧,真的

哪天屁股痒的时候搞个图打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过没,不挖洞会降低多少遥控距离?

在塑料壳处必须开孔,其它没有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