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奇葩灰屏故障,各位进来探讨一下各种奇葩故障

楼主(2024-05-08):
最近修了个电视灰屏,有声音没图像。问题各种排查,主板逻辑板所有供电部分,屏排都查了又查,就是查不到问题点,无奈用上了松香大法,依然查不出故障点。最后用显微镜,所有电路都细看了一遍,发现屏排座子焊接点,有一处短路,马上通电用刀划开,屏一闪画面出了。真是百思不解呀!这到底是个例,还是计划性报废,感觉像是后者。谁也想不到短路点尽会是屏座焊接短路。各位都遇到过什么奇葩故障,在此探讨一下。发此贴也是为提醒各位,灰屏一定要查出问题点,别学网上,贴、割屏排,那样用多久只能看运气,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A:
那个短路点究竟是人为的?还是出厂的隐藏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短路点究竟是人为的?还是出厂的隐藏故障?????????

看样子是故意的,所以我没提牌子

网友B:
这是软件控制物理短路点啥时候生效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是故意的,所以我没提牌子

会不会是厂家误操作
强烈要求说一下厂家名字,买电视好绕道

网友D:
我家有个老液晶电视一样的现象。开机以后,有声音没图像。拍一下后面就好了。
电源板。逻辑板,都换过。就差主板和背光高压板没换了。一直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厂家误操作
强烈要求说一下厂家名字,买电视好绕道

A*C,我一直都很喜欢的牌子,但我遇到过不少……所以目前对这个牌子玩套路很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软件控制物理短路点啥时候生效吗

还别不信,有些电视过保后,修了这个地方,坏那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有个老液晶电视一样的现象。开机以后,有声音没图像。拍一下后面就好了。
电源板。逻辑板,都换过。就 ...

注意看看排线,遇到过很多排线问题的。换排线就好。有些排线长的,前面剪一点,对好卡到位就行

网友E:
是出厂的隐藏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出厂的隐藏故障

可能吧,这个牌子最近修了几个,有三个是在屏排座子上…

网友(2025-06-27):
我有一台32寸液晶电视,每次开机时都正常,约七八分钟后,机体温度升高后,显示就变成黑白的了。冷机后又恢复正常。一直找不到故障点。求大神点拨。

网友:
我也遇到了,也在痛苦的查找问题中

网友:
我的三星55吋画面四周有个方框阴影会不会也是这原因。

网友:
小问题,确实学到了

网友:
不撕耳朵不沾胶带,哪基本可以卖废品了,Y短路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