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风扇低速档太大风,能否调低速度?

楼主(2024-05-08):
16寸老风扇,4片铁叶片,铜线电机,琴键开关,性能不输新品,风力很大,那怕低速档也很猛,现在想低速档降低一点转速,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低速线上串个CBB400V2uF电容!

网友:
如果有电容,看下电容规格,1.2uf的就换成1.0uf的,1.0uf就换成0.8uf的。

网友A:
不要瞎搞搞坏了,,,20元淘宝买个无刷电机风扇上用的,在搞个调速器,在加个电源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瞎搞搞坏了,,,20元淘宝买个无刷电机风扇上用的,在搞个调速器,在加个电源就行。 ...

有这么便宜的无刷风扇电机?交流的吧?要换直接换直流的。

网友:
拆了卖铜吧,然后买一台无刷电机风扇,风力档位多,关键的是还省电,长时间用的话,最多2年就回本了

网友:
新的也不贵吧

网友:
串接电容或传统日光灯的电感

网友:
买个新的吧,各种风模式都可以选

网友:
在定时器上面并上2μ左右的电容,当拧到关的位置就相当于串2μ电容了,三个档位都能降速,拧到最左恢复原来的速度。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减少电容的容量呗。先量一下旧电容还有多少容量,买个小一点的电容代替,所有档位都会降速。

网友:
加个调速器比较靠谱

网友B:
还是换直流无刷风扇吧 79块钱那个永速的不错 论坛拆机图也多
永速电风扇落地扇家用直流变频大风强力立式摇头静音循环可充电【包邮】
【到手价】 79.90 元
【下单链接】https://m.tb.cn/h.gZbeXLl

1fu質4(Fz4vWJuAUlB):// MF3135,打開/

网友:
3楼的办法简单有效。

网友:
别说普通风扇了,最近很火的永速直流风扇,最低档我都觉得风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直流无刷风扇吧 79块钱那个永速的不错 论坛拆机图也多
永速电风扇落地扇家用直流变频大风强力立式摇 ...

这个我也觉得最低档风还是有点大

网友:
想每个档位都能调就加个调速器

网友:
串联同规格的电容,最好再加个开关切换通断

网友:
电容改小点风力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