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自制纸带轴

楼主(2024-05-08):
热敏打印机原装轴太贵。
我这个用了7根竹筷子,2个10ml注射器,白乳胶,记号笔,都没花钱,耗时1小时吧。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圆柱型的,可以带动纸张平稳的走动吗?看你这么认真的做了一个木头轴,真是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圆柱型的,可以带动纸张平稳的走动吗?看你这么认真的做了一个木头轴,真是高手在民间啊。 ...

你应该没接触过这种打印机,纸张步进靠硅胶压带轮,楼主做的是输/收带的纸转轴,已经整形出连接榫头了

网友:
符合电子人精神,一切都可以自己动手。我们这样的人多了,严重影响GDP

网友B:
这筷子比较直哦

网友C:
我有几个热敏打印机,都是没有轴的,纸卷塞进去就行。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D:
没用过热敏打印机,这轴不是机器自带吗,丢了?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相信电子人的DIY精神。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几个热敏打印机,都是没有轴的,纸卷塞进去就行。

宽体打印机用窄带,没有轴卡着容易偏。轴的主要用处是承载那两个可移动卡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筷子比较直哦

7根筷子不论怎么弯,合起来就直了。当然,你故意都顺着一个方向排列,那肯定会是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圆柱型的,可以带动纸张平稳的走动吗?看你这么认真的做了一个木头轴,真是高手在民间啊。 ...

纸轴的目的是为了不让纸卷左右移动,圆的方的扁的三角的都没问题,只要能让两个挡片固定住,还要方便移动适合不同宽度的纸卷。

网友:
真是会整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纸轴的目的是为了不让纸卷左右移动,圆的方的扁的三角的都没问题,只要能让两个挡片固定住,还要方便移动 ...

看到了你发的图,原来是这样的,和我想象的打印机是不一样;你做的真好,不用花钱就解决了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热敏打印机,这轴不是机器自带吗,丢了?

同问一下

楼主:
当然是自带的。不过我这机器是15元买的二手,人家没给,我也不好意思要。

网友: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这也行?

网友:
我用一根去了芯的圆珠笔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