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快速修复斐讯K2T闪黄灯故障

楼主(2024-05-08):
当年花了600多块买的K2T,好象没安全下车。

后来刷了集客的AP固件,一直用的很好,去年的某一天突然不能用了,故障现象:黄灯一直闪,按了reset键没反应。以为是坏了,换了其它路由器用,K2T丢在一边吃灰。
今天准备拿出来丢掉,但心血来潮上百度搜了一下看能不能拯救一下,发现有不少类似的问题,大部分的故障原因:电源损坏!

于是想参考一下网上的经验修理一下试试:
基本思路:将内置电源改为外置的。

借一张网友的拆开的图:

了解了内部结构,又因为开盖太难,所以想直接在侧面打孔。钻孔工具:

很快就钻通了,孔不大,把原电源的两根线用螺刀戳掉,然后拉出来,接上5521插头母座。

用两根硬铜丝引出原电源输出线,万用表量了一下:在19V0V之间跳,所以导致路由器黄灯一直闪。电源的问题无疑了!

正好手头有一个闲置的12V2A的电源,公头也是5521的:

路由器正常启动,启动后路由器显示蓝灯:

前后用时约20分钟。
以上是本人修复K2T一直闪黄灯的故障的经历,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种电源结构一般比较简单,应该好修

网友A:
反正是固定电源使用的,插头剪断直接焊线了,减少接触不良的故障发 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是固定电源使用的,插头剪断直接焊线了,减少接触不良的故障发 生

万一外接电源再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