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给小牛电动车换一个拆车件 小糸双光透镜

楼主(2024-05-08):
第一代的小牛M+,骑了六年了,原厂的大灯效果实在是不敢恭维,海鲜市场淘了一个小糸的双光透镜LED灯换上,中间改装过程就是不停的拆装测试,直接上图片吧!~因为改装的灯比原厂灯的功率高不少,为了避免烧开关所有加装了一个继电器来控制灯光。

原厂的灯光效果

原厂的灯光效果

刚收到测试好坏

刚收到测试好坏

刚收到测试好坏1

刚收到测试好坏1

上车前测试室外效果

上车前测试室外效果

原厂灯板需要改动

原厂灯板需要改动

上车完成效果

上车完成效果

上车测试近光

上车测试近光

上车测试远光效果

上车测试远光效果

顺便加装了一个锁扣灯和改装了一下钥匙

顺便加装了一个锁扣灯和改装了一下钥匙

整体完成洗白白

整体完成洗白白

楼主:
远光的图片放错了,补一张

网友A:
效果不错,需要挖灯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错,需要挖灯碗吗?

要挖灯碗和改线的

网友B:
全国都在抓小牛和九号电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国都在抓小牛和九号电动车

正规牌照,没有改动力和电池,外观低调,不怕不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远光的图片放错了,补一张

一开始远近光看着像一张图,我就在怀疑楼主可能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远近光看着像一张图,我就在怀疑楼主可能弄错了。

的确是弄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规牌照,没有改动力和电池,外观低调,不怕不怕

你来我们这试试   除了上黄牌,还要有摩托车驾驶证。   每次50块

网友E:
价格呢,不能无损改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来我们这试试   除了上黄牌,还要有摩托车驾驶证。   每次50块

小生怕怕,还是老老实实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呢,不能无损改装吧

不算工具和手工(毕竟工具是自己的,手工费也是自己出钱自己收钱),买灯和配件的成本不超过50块

网友:
最近查得严,想买没驾照,想考驾照,又不想去。

网友:
改的很不错啊

网友:
这车钥匙,别具一格,新鲜!

网友:
调整支架螺丝最麻烦

网友:
很有特点的钥匙。

网友:
我说看着远光图感觉没啥变化呢

网友:
小糸的灯还是不错的  做了中间小透镜聚光   没有中间聚光的透镜开灯在切割线以后就亮度不足了   这个就不会不管是近光还是远光都是中间亮度够
改的效果不错    我买的不是这种拆车件的透镜  就有中间靠近切割线以后就中心亮度低的问题

另外  这个字估计很多人都念错认错     注:小si 糸   不是 小ji系     就像很多人给氙气灯 叫疝气灯  疝气是一种病  肚皮下肌肉层穿孔 以至于肠道受力通过穿孔出鼓出至表皮下

楼主不要误会  不是说你不认得

网友:
继电器控制灯泡开关比较稳妥,看透镜调焦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