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窗不能 一键升降 自动升降 自动关窗 自动关闭车窗 失灵

楼主(2024-05-08):
先讲结果:
提供一种前期先自我修复方法:车窗一键升降重置

车窗按键按一键降,到底按键不放停留3-5秒,
然后再按一键升,到顶按键不放停留3-5秒。
这样就完成车窗一键升降重置了。

事情起因:
电车的小蓄电池(12V45Ah)寿终正寝了,某宝淘了参数相近替换上去,花了接近200大洋(置换)
隔天发现锁车时有3个车窗不能自动关闭,以为是车机系统问题,操作无果;

再隔天发现原来是车窗不能一键升降,找不到原因,只能归咎于是不是不同型号小蓄电池引起,本来想省钱,结果亏大发了,心有不甘;
闲鱼搜索车型车窗升降配件,一边度娘维修方法
经过几天搜索找到有个车窗一键升降重置方法,一试竟然把问题解决了,留给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友友们试用。

网友:
没说什么车型,不是每台车都这样
德系车,有门窗舒适控制单元的,玻璃升降位置靠监控电机马达堵转电流记忆的
这样就可以,现在发展到,如果天窗没有初始化,玻璃一键升降也不工作的

网友:
啥车这样呀?

网友:
车辆说明书没有写怎么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