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塑料数显卡尺加装硬开关

楼主(2024-05-08):
拆机就不发照片了,坛里拆过好几个。

这货是自动关机的,关机是为了省电,但是它关机后,仅仅是屏幕不亮了,里面耗电一点不少,过些天就没电了。

这个位置可以装一个拨动开关:

开关塞进去,大小刚好,都不用固定

电路板改一下,电源正级切断

焊上开关

装回去

发现一个大问题,壳太厚,开关拨杆长度不够

削掉一圈,有点难看,可以使用了。

网友:
改的不错,挺好的!

网友:
这玩意我只用纯机械的,不担心读数不准。

网友:
扣掉就难看了,不如把开关粘一块加高

网友:
哈哈 你搞错了,不是硬切断电源的问题
数显尺 只要你保证它熄屏  它就是能省电的
这种低功耗的设计  用个半个月一个月是没问题的
再比如我的一个定时器  4块钱买的  都用了大概2年了  没换过电池,它也没存在什么硬开关的
真要折腾 就弄个大电池上去  硬开关什么的都弄上去

网友:
还行吧,实用。

网友:
不用挖一圈,开关两头凹下去一点就好了
如果开关足够顺滑,吧凸起部分两边削成斜坡,梯形装也行
再不行,两边凹下去,加上梯形,总比你这挖一圈好看
如果你工具全,把壳子里面挖薄一点那就更好了

网友:
我改的硬开关,
是黑白配。

网友:
开关大小合适,这么改也行

最好利用原来的三个按键来改不用挖孔,比如那个红色键

网友:
我买三量是数显卡尺,电池也耗得很快。明明数显卡尺很耗电,2032或2025电池比1620电池大不了多少,却设计用1620电池。

网友:
同款卡尺,麻烦问下这个小开关的尺寸是多少?

网友:
用烙铁做一下边缘就好看了

网友A:
没有合适的开关,每次只有抠掉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合适的开关,每次只有抠掉电池

也是一种办法,人体开关。

网友:
最后那一圈,一下难看了

网友:
开关的大小挺合适的,开口破坏美观了,其实可以用一小块黑色塑料粘到拨杆上。

网友:
说句后话,可以有加长拨杆的开关可以买到,把壳子挖掉块,有些难看

网友:
新买来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纸片把电池和电极片隔离开的吗?我都是用那个当开关,不用的时候把这个纸片插回去

网友:
钻个小孔,拧上个手表的小螺丝也行。

网友:
电子开关的确是需要有电保持的,而硬开关是直接物理断开,所以不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