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易锁宝蓝牙锁(YEELOCK ZNGS01YSB)

楼主(2024-05-08):
易锁宝蓝牙锁,小黄鱼上看到挺好玩的,就淘回来了,型号ZNGS01YSB,通过连接手机蓝牙实现开关锁

锁主体,塑料结构

扒开后壳,两节7号电池供电,可以设置无电的时候自动开锁

再扒开一层,就看到内里了,挺简单的结构,通过接收信号,控制电机转动,带动锁舌

主板+电机

另外一面

锁舌联动机构,也是塑料件

拆完之后,害怕安装上哪天里面塑料件断了,抽屉打不开了,还是不敢用,扔抽屉里吃灰了

网友:
打不开就大力出奇迹

网友:
用在什么地方是个问题

网友:
安上玩几天新鲜,再不玩就白买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抽屉同样打不开了。

网友A:
这要是没电了会怎么样

网友:
使用尼龙制作齿轮会好一些,塑料的确实不放心

网友:
做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是没电了会怎么样

可以设置无电的时候自动开锁

网友:
拆完就扔抽屉里吃灰了

网友:
这个怕骑行的时候锁

网友:
用在什么地方得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