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扳手改起子机之打击块改造

楼主(2024-05-08):
切这个可是费了不少劲

网友A:
这是为了什么?
减小重量?降低冲击力度?

网友B:
我很早之前也有这个想法,比你这个还偏激,但是没找到合适大小的波箱。
减少锤头的重量,可以减小冲击的力度,但是对前期扭力估计影响不大,只会影响最大扭力,我说的前期扭力是指,假设标称是100N的波箱,在2N时触发敲击,,敲击2s就达到20N,,你减少了这个重量,不会影响2N才触发敲击,估计对2s内的敲击力度影响也不大(猜的,没试验过),估计也是不太适合打小螺丝,。FT=MV,当F比较小时,T是你操作的敲击时间不变,,即便你减小了M到1/5,F还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值。只有在最大扭力时,估计影响才比较大。
而且这个冲击力度主要受锤头质量、直径(受力位置)、弹簧力度(敲击蓄力大小),敲击频率影响的(我个人觉得的估计不太标准),其中每个因数的影响因子也不明确,在不同时间敲击阶段哪个因素的影响更大也不好说,你只改了质量,效果如何就更不好说。,建议可以改下弹簧。综合改动实现最大扭力就匹配你的工况。这是个实验过程估计很难,最终,改变其中几项,肯定会破坏他们的最佳工况(假定厂家设计的就是最佳工况),即改动后功率不变但是有效功率变小了。。

我之前想改一个小直径的,锤击组件在32mm以下的,最终发现需要一定的设备才能搞定,就没去想了。

网友C:
不如直接更换弹簧或者切掉部分弹簧来的实在!

网友D:
不如发帖,板手换起子,

省事,好用,不用折腾。

网友:
是不是有成品,不想花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如直接更换弹簧或者切掉部分弹簧来的实在!

弹簧变弱了,击打次数就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了什么?
减小重量?降低冲击力度?

对,电动扳手冲击300n,起子机只用100左右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早之前也有这个想法,比你这个还偏激,但是没找到合适大小的波箱。
减少锤头的重量,可以减小冲击的力 ...

咱俩想一起了,我把弹簧也退火了,不到10n就触发了,减小了打击块重量,最大扭力也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直接更换弹簧或者切掉部分弹簧来的实在!

弹簧影响触发扭力,打击块影响最大扭矩,俩我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发帖,板手换起子,

省事,好用,不用折腾。

折腾着玩呗

网友:
起子机也没那么贵啊

网友:
一个转换头就能搞定的事,搞这么复杂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以前见过,拆大车的轮毂螺丝的机器上有个类似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簧影响触发扭力,打击块影响最大扭矩,俩我都改了。

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弹簧变弱了,击打次数就更多了。

打击次数只和转速有关!

网友:
这材质看起来那么粗糙,是铸钢件?

网友:
这个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