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老婆不在家,大胆的在客厅拆解志高小风扇。

楼主(2024-05-08):
淘宝12.67元的志高小风扇,外观漂亮,带有电量显示,底座还能放手机。

还可以躺着玩。

可惜充电口不是c口,打算换掉它。

两边有挂绳件,掰开上下两个装饰圈,

拆掉两颗螺丝,接下来就使劲掰缝隙,或者用大锤法。

就外壳就开了。
原本2节电池的空间,只安装了一节,想要续航好,后期换电池吧。

风扇盖采用快拆设计,方便清洗扇叶。

拔下扇叶,拆掉螺丝,接下来就准备取掉电机了。

主板采用插件设计,好评啊,很少能看到全插件设计的小玩意了。

取掉电机线的保护板,才能拆掉电机。

这个价格别指望用无刷电机,有刷电机也一样能用。

挂件插在摸具里面的。

下面来看看主板吧,缺少的USB A口,打算焊接上去,是不是就是一个充电宝了呢?

两颗芯片搞定,
晟矽微MC30P6080AOJ

这才是原装的TP芯片,这个TP4333和TP4056有何差别?

天源TP4333 是一款专为移动电源设计的同步升压的单芯片解决方案,内部集成了线性充电管理模块、
同步放电管理模块、电量检测与 LED 指示模块、保护模块。

最后来个全家福。

网友:
给真正的拆机帖点赞,鄙视十万个为什么。
楼主拆得很彻底。
看着那电机,我想起了国产磁带机。
楼主平时有工作间,这次来客厅了!
楼主还在秀论坛神器。

网友:
志高的小电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大胆 大胆啊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

网友A:
有刷电机,怼脸吹,有没有一股臭氧的味道?

网友:
值,很值

不错,就看电机的寿命了,就怕玩具电机

网友:
性价比好  可以

网友:
别的都好,只是小电机不可靠,录放机电机,碳刷质量不可靠。

网友:
真正的拆机贴,拆得也很彻底。

网友:
12.67元的小风扇,居然还带电量显示,这价格实惠。

网友:
拆得也很彻底

网友:
这叶子怎么拆下来的?我不敢用大力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怼脸吹,有没有一股臭氧的味道?

有刷电机的平均寿命比无刷电机要短咯。

网友:
赶紧装好,不然你老婆回来看到被你拆成这样没得用,晚上肯定好好收拾你

网友:
夏天到了,先加个电池用着,抽空再换C口。

网友:
拆得可以,电机是31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怼脸吹,有没有一股臭氧的味道?

这种电机电刷不会有什么火花的,大电流的才有。

网友:
做工还可以的,十几块钱买的算超值了吧?

网友:
趁领导不在

蜗牛偷摸拆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