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面板接了2根火线+2根零线,这种接法常见么?

楼主(2024-05-08):
118面板带4个5孔模块,拆开后发现这个面板竟然接了2个火线,
这和中接法常见么?

不是一般只接1根火线+1根零线么
大家看下图,这种接法是否常见呢?

网友A:
你是按颜色还是实测确定是两根火线,不按颜色接线的大把的,还有骚操作用3插接三相,还有一个老头子用网线走380v当控制简易升降平台的接触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按颜色还是实测确定是两根火线,不按颜色接线的大把的,还有骚操作用3插接三相,还有一个老头子用网线 ...

颜色没问题,红线都是火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颜色没问题,红线都是火线

那就2根火线就2根火线吧。

网友B:
两种情况,一种嫌线细,两根当一根用;或者是去下一个插座的两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颜色没问题,红线都是火线

只是两根线当一根用,分开接两端了,避免大负载情况下烧插座接线孔,但是除非故意接的380v插座,如果不是有可能是零线断了,导致另外一相通过大功率电器经过零线过来把零线变成相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种情况,一种嫌线细,两根当一根用;或者是去下一个插座的两根线

我估计后者可能性更大

网友:
两根火线同相是没问题的,不同相就问题大了。

网友:
并联下去的,另外的插座也从这里取电

网友:
这个没有看到总体的布线不好确定,2根火线或许是一进一出,还要去其他插座或用电设备。

网友:
同意5楼说的

网友C:
我来猜一下,这个插座里面的线应该是一条整体线,没有接头。整个插座都是个过线,插座里面的线都是个弯头,并没有剪断。线从插座的一头进来,连接几个插座后,又从尾端出去别的插座了。

网友:
一进一出,可以这样想

网友:
应该1火1零进,另1火1零出,断开中间的线测试就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猜一下,这个插座里面的线应该是一条整体线,没有接头。整个插座都是个过线,插座里面的线都是个弯头, ...

不用接头就是这样接的没毛病啊

网友:
一般家庭就进一火一零,顺便并都是同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猜一下,这个插座里面的线应该是一条整体线,没有接头。整个插座都是个过线,插座里面的线都是个弯头, ...

一条整体线,中间剥掉一些皮,怎么剥?

网友:
这肯定是串到别的地方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条整体线,中间剥掉一些皮,怎么剥?

这不是很容易吗?电工有环剥钳子,没有也可以用刀割,速度慢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