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中继的WIFI6路由还有吗

楼主(2024-05-08):
WAN中继的WIFI6路由还有吗

现在厂家说的中继都是LAN口中继,,相当于扩展,,实际使用没WAN中继好用,路由启动时会先分配IP给下级设备,,,等中继成功后,由上级路由重新分配IP,,会造成有些设备反应迟缓。。。
我的电视加个路由走5GWIFI,,常常会莫名不联网。。常要关了电视再开一下就OK

还是老毛子好用,,可以让用户自选中继方式

腾达的不知还是不是WAN中继方式。。

网友:
就是,老毛子中继不错。
openwrt 中继也能选择模式,默认是你说的WAN模式。
你找可以刷老毛子或者OPENWRT的WIFI6路由器。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目前体验最好的还是组MESH。

网友:
刷openwrt,想怎么组就怎么组,要啥功能自己加。。。

网友:
我一般没这样用过

网友:
腾达的是万能中继,就是wan的,磊科也是wan

网友:
有。要不用第三方固件的东西吧。

网友:
华硕固件自带

楼主:
华硕原厂的固件是LAN中继,,梅林也是,,

网友:
360的路由器,中继的名称叫wisp,不知道是lan口还是wan口。使用方案由5G联入网络,接入后再将网络分发出去,感觉速度还算是可以的,正常看个视频,上个网还行。

网友:
K2 中继很稳,用的是WAN口

网友:
还是MESH稳定!!

网友:
有线MESH最稳定,

网友:
mesh最好最稳定,就是贵

网友:
lan中继下级路由DHCP应该是关的,应该没有你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