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几个坏的LED灯

楼主(2024-05-08):
很久前捡的一堆LED灯,今天翻出来试试,结果全是坏的 看到几个铝壳的做工还不错,于是就修这几个看看。

▼左边的比较山寨,上面4个伊莱特,右边银色的FSL,中间的中山红碘,底部几个标德富电子。

▼中山红碘照明6W

▼标德富这厂家第一次见到,查了一下是珠海的。

▼拆其中三个,每个都是坏其中一颗灯珠,看灯珠底部都是涂硅脂导热的,可能时间长了热胀冷缩导致接触不好热坏的吧?三只(2白1黄)拼成2只修好了。

▼拆其中一只的驱动看看

▼400V电容貌似有点鼓

▼剥皮看看果然电容引脚有漏液的痕迹,灯板13年的。

▼驱动芯片BP9011

▼400V电容没容量了

▼修好的两只其中一只也拆电容看看,引脚也有漏液,容量倒是正常,但换掉它也是必须的。

▼拆掉灯珠那只有高温胶布,看来以前修过了,当然是我修的,应该也是换过电容的我都忘了,这次牺牲它成全另外两位兄弟。

▼修好的另外一只换了电容,输出滤波小电容也换了,灯板和前面那只稍有不同。

▼热缩套管包好

▼红线压进去,黑线跟外壳焊接,三只修好两只,另外一只没灯珠暂时留着吧。

▼佛山照明5W不亮,扒掉灯罩可以看到有颗灯珠烧掉了。

▼短接大法最简单了

▼5W的烧一颗还有4.5W,说明功率没虚标。

▼看这灯不错,没想到竟然不是铝基板。

▼驱动2019年的

▼板子都烤黑了,看来芯片发热不小,背面是一颗电容,没电感,显然是线性恒流的。

▼忘了说IC是BP5131H,给它加个铜片导热,一端焊在板子上,铜片虽小,有总好过没。

▼为了拆驱动切了壳子,铁氟龙胶带包一下,灯板也涂点硅脂,装回去704粘好。

还没修的灯泡先放起来,等有空了再修。

网友:
这几个灯都还不错,值得修理下

网友:
BP9011方案的驱动,10多年前的,现在早被高压非隔离驱动替代了。

网友:
你这搞批发啊

网友:
换好又能用个几年

楼主:
刚拆了其它几个
中山红碘照明两个都是坏了一颗灯珠短接修好
杂牌5W灯珠和滤波全挂扔了
伊莱特阻容的坏灯珠和限流电阻滤波电容的,4个修好1个

网友:
有散热片的值得修,其他还是算了

网友:
前段时间,飞利浦led灯坏了一个,打死都拆不开。最后直接扔了。

网友:
修好了  最好把电流降低一些 更耐用

网友:
修好接着用,不错。

网友:
这些灯泡修修又能继续服役

网友:
只有有散热片的才值得修!

网友:
哇,楼主这堆灯做工很不错啊。。。这么厚的散热片

网友:
这种大灯珠应该耐用些吧

网友:
图片拍摄的不错

网友:
修一修又能用三年

网友:
早期带铝制散热器的还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
灯修好接着用,再坏了就换新的

网友:
弄懂了好修,现学习点东西有点难,同型号的互换容易。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灯修好接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