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海康威视的激光雷达

楼主(2024-05-08):
拆一个项目用的激光雷达。标签上写的是海康威视的。但是网上却查不到这个雷达的资料。

尾线跟监控摄像机的一样。一个网卡口一个圆口电源接口

外面的蓝色检测窗口,光泽看起来很高级。

这里还有个标签。这个雷达应该是海康威视找第三方定制的。

拆开顶盖,里面带窗口的部分是可以转动的。

拆下半部分

这里有个无刷电机

里面的主板

可以看到右边 烧糊了

好像还有绿色的铜锈

主板插座都烧糊了

背面也有元件烧了

这个烧掉的是个保险

拆下连接线,准备清理。黄色的好像是个压敏保险

拆掉烧掉的保险

接个电源测试,主板上的指示灯亮了

直接焊上线

接电源测试。前面的指示灯显示正常

里面的运动部件通电后在高速转动。

猜了几次才猜对IP段。能到这里说明已经工作正常了

网友:
都差不多的方案,都是fo飞行时间+fpga

网友:
有激光吗,进去能看到啥样的

网友:
没看到激光器

网友:
应该是贴牌的产品,是用在海康的AGV上面吗

网友:
专业设备,做工就是不一样!

网友:
烧糊了还能工作?

网友:
这个是不是给自动驾驶系统测绘地图用的?

网友:
烧这么严重,是接错电源了吗

网友A:
都是TOF激光测距原理,难在算法和硬件长时间稳定运行,
不知道跟Sick 、倍加福、北洋的比起来咋样

网友:
灰辣么大,这雷达工作条件不怎的,2021-05出厂就3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TOF激光测距原理,难在算法和硬件长时间稳定运行,
不知道跟Sick 、倍加福、北洋的比起来咋样 ...

马斯克:智能驾驶不需要激光雷达,只需要摄像头,因为人类开了100多年的车都只靠眼睛。

网友:
是怎么骚成这个样子的

网友:
里面板子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这个扫一下,车载摄像头好不好坏了

网友:
做工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