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教你低成本DIY一款WSON8烧录座

楼主(2024-05-08):
现在采用WSON8封装的SPI FLASH设备越来越多了,慢慢的SOP8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目前所售卖的烧录座价格还没下来,如果使用SOP8转接板的话来回拆焊也很麻烦。我参考网上各路大神DIY的作品,自己设计制作了一款简易版烧录座,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一起优化完善

首先感谢立创免费打样,没有立创的高精度加工制作不可能完成烧录座的制作

收到PCB后先掰开邮票孔并打磨规整

拿出测试针 型号为P50-J1(直上圆头) 3元10根 这也是本次DIY最大的一笔也是唯一一笔开销
在PCB涂抹上适量的胶水(我用的是T9000),放置好限位层,确保对齐后压紧。此处仅临时固定,全部完成焊接后从四角四个焊盘放入铜线焊接固定

先让胶水慢慢固化,我们先焊接测试针,我这里粗心大意焊反了一面(后面会说到)

先焊接第一根,第二根可以使用底版辅助,以保持固定距离。依次焊接所有针脚

因为粗心焊反了一面 所以要塞一节铜线焊接固定 如果没有焊接反应该是右图直接焊盘上锡的样子

依次焊接好左右两侧固定PCB的样子

测试下芯片是否可以放入烧录座

完美 严丝合缝  到现在已经可以配合编程器读取到芯片信息啦 但是总不能用手一直压住吧 所以! 左手压住的同时 右手把顶盖滑进去如图

最后掏出一个文具书夹便可固定

读取一下试试 完美

-------------------------------------------分割线-------------------------------------------

我制作了两个烧录座,第二个烧录座发现无法读取芯片,排查原因发现可能是由于芯片四角开圆形槽孔造成加工精度下降
所以分享的Genber去掉了四周槽孔只保留上下两个槽孔
打板建议绿色 1.6MM

最后开源立创EDA文件和PCB打样文件 开源协议: CC BY-NC-SA 3.0

测量不易,非商业性使用

没有家元可以使用下方链接获取资料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MD-alAknWytFafsYi76ZQ?pwd=he79 提取码: he79

网友:
感谢大佬开源,以后有用到再做个

网友:
现在用不到,先给博主点赞!精神可嘉!

网友:
真不错!  值得点赞!

网友:
围观会打板的大佬,话说固定颗粒用橡皮筋会不会就够了???

--------------------------------

网友:
SOP贴片封装的是不是不能用啊????

网友:
闪存越做越小了,焊接起来对眼力不好的童鞋真是个考验啊

网友:
有烧录夹的话也可以用烧录夹

网友:
对于底部有焊盘的侧着焊一边另外一边飞四根铜丝可以临时用,也有人用弹跳座改的,芯片反过来放进去

网友:
很实用,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折腾随身WiFi正需要

网友:
做的真好,嘉立创好

网友:
楼主慷慨,收藏备用

网友:
这个方案tb上有卖吧,还有铜丝做合页,磁铁做盖板固定

网友:
俺其实有另外的两个方案
一个是烧录夹子 可以是头部磨损的 从金手指处剪掉塑料 使用时夹住即可(旁边有八个小触点正好接触)
另外一种是用那种弹跳座,具体规格记不清了 然后把芯片翻过来装 PCB要么定制 要么利用原有的飞线即可
两种测试都很稳定

网友:
这个真是厉害,也是JLC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