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拆解正泰热继电器(CHNT JRS1-09-25)

楼主(2024-05-08):
拆解正泰热继电器(CHNT JRS1-09-25)

网友:
讲下原理就好了

网友:
作用是过热的时候断开主回路,带动辅助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闭合吗?

网友:
应该是双金属片,电流过大双金属片变形

楼主:
热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流入热元件的电流产生热量,使有不同膨胀系数的双金属片发生形变,当形变达到一定距离时,就推动连杆动作,使控制电路断开,从而使接触器失电,主电路断开,实现电动机的过载保护。

楼主:
热继电器工作示意图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能有更多的文字介绍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比传感器的可靠?

网友(2024-08-17):
没看出跳变机构。
纯靠双金属片的变形动作,触点跳变够快么?

网友:
三路是联动的吧,只要一路过载,就会同时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