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的瞬态抑制电路,给手电钻外接电源专用

楼主(2024-05-08):
(图片)

网友:
有没有测过启动电流和正常工作时电流都有多少???

网友:
管子用多少安的?

网友:
MOS选啥型号?

网友:
我都是用服务器电源接这种东西,不怕大电流

网友:
334哪种电容?

网友A:
一开始mos工作在线性区,这个mos得扛得住

网友:
直接串一颗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可以吗?

网友:
MOS管能给个建议的型号吗?

网友:
学习了,先记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mos工作在线性区,这个mos得扛得住

一两秒的时间,短时间没问题,只要耐压高些的,可承受一百多度的温度,焊锡化了都不一定有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两秒的时间,短时间没问题,只要耐压高些的,可承受一百多度的温度,焊锡化了都不一定有事 ...

创意很好,只要能解决问题 都是好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mos工作在线性区,这个mos得扛得住

可以用个单片机,按下按钮就开始输出PWM信号,占空比从0到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个单片机,按下按钮就开始输出PWM信号,占空比从0到100

也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这个实用,感谢发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两秒的时间,短时间没问题,只要耐压高些的,可承受一百多度的温度,焊锡化了都不一定有事 ...

开机上电缓冲很重要.类似这种负载用大一点的MOS在ms级时间缓冲不会严重过热.我曾经设计过一款大功率DC多相降压电路开始总是偶尔莫名其妙随机烧一个MOS,后来用示波器抓波形才分析出上电时MOS压力明显,后来拉了40ms上电缓冲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不错啊
感谢楼主分享哈

网友:
电容应该是并在1M电阻两端吧,才能让G端缓慢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