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OC有线机械键盘GK-290 W6拆解更换按键

楼主(2024-05-09):
这不前几天早上喝咖啡,用的是那种泡茶双层玻璃杯,没盖盖子,手一挥半杯咖啡倒在键盘和桌子上。

AOC的这个型号大部分是青轴的或者是GK-410的(主要是看别人推荐优惠的69-79元买键盘,但是茶轴这款都是99元左右的),难得有一家是茶轴的,我对轴不了解,完全是百度后决定要茶轴。
使用玩优惠和返利后68元一套。  橙色灰色键帽优惠后是10元,卖家图片是橙色蓝色,但是描述书橙色灰色,卖家不给换,要我退款,但是退款后每日签到5元的卷不返还了。
另外买的茶轴带保护键也是优惠后9元45个。我试不出原来的和新的有什么区别。
全部更换上,测试没问题。阿弥陀佛!

图片是我这次维修顺序,前几天拆的时候也没拍照。大家凑合着看吧。

键盘很重,主要是因为这个大黑铁片比较厚。

按键外壳都化了,到处都是白色,酒精也洗不掉,估计要洗板水才能把黑铁皮上的污染物塑料洗掉。

还有些按键是没有化的,还能继续使用。

背面板子上也是白乎乎一层塑料。酒精勉强能擦掉一些。

中间一大片按键化了,但是都能用,就是不好看,少部分手感不行,还有一部分没什么问题的也一并换了算。一共是41颗。

这41颗换下来的就不扔了,因为又花了1.9元买了10颗按键,后面继续找一些便宜的撸点。然后这些坏的轴里拆出铜片什么的可以换到新的键里。

这一罐是45颗,9元钱,带防尘什么的,不懂。只要能用就可以的。

新旧对比一下,轴两边多出一个片片。

键盘的颜色是不能更改的,单一颜色,不像那些高端键盘可以改按键的颜色。

侧边条可以透光,晒外壳的时候只有一个边条了,想着是不是弄丢一根,找了半小时,才发现另一根还在外壳上,脑子抽风,应该先看一眼,白瞎半小时时间。

本来想着把线改成TYPC接口的,大家买了那种切割键盘,不都是改了接口么。但是想着一年我就拔USB一两次。
键盘重,平日在桌子上只是前后左右小移动一下,TYPC接口再搞个不牢固,以后换的也麻烦,算了就不改它了。

1元一根的4线和6线TYPC母口,就用了一根改在USB测电表上方便看PD线的功率。

键盘背面就一颗螺丝,上下两边是卡扣,左右没卡扣没螺丝

键盘是武汉产的,运到深圳再卖到我这里。 我抹去了编号。

全部换好键轴,不焊接也没法测试行不行,先修了,再测试,不行再拆。

侧边有可变色的LED,是因为商家的商品描述是RGB灯键盘什么什么的,一般人以为是键的颜色,其实只是两边边条颜色可以变换。
买了键盘还要找商家要软件和说明书。

键盘原本的按键和颜色。

颜色固定的,不可更改。

新买的键帽 黑心商家,104个键10元,退了再买就要15元,算了。颜色内敛一点也好。

旧键轴装起来,等新买的按键到了再一个一个把里面铜片换过去。骚不骚 ?

测试所有按键都没问题,万幸 万幸板子没坏了。

网友:
闲鱼上蹲下,有好键盘

网友:
一般的普通机械键盘

网友:
还是青轴有感觉

网友:
换轴太麻烦,要是二手键盘还是要热插拔的

网友:
还好完美修复了

网友:
换完继续用,键盘挺漂 亮

网友:
大工程,考验耐心了

网友:
一个键盘这么氪金,俺玩不起

网友:
整得比罗技切割键盘都麻烦了,拆轴太费时

网友A:
整这个有些费功夫。

网友B:
用惯了机械盘再用薄膜键盘会感觉坏了一样!

网友C:
巧了,这两天我也刚把自己的键盘换了一遍轴,用Lumia苦茶紫轴替换掉原来的樱桃青轴/茶轴,独特的麻将音爽快利落的手感都十分令人陶醉。

网友D:
楼主泼上去的咖啡是什么咖啡,那个白色的那些是不是咖啡干了的结块?正常说塑胶不可能这样融化出白色这种。
还有轴体损坏应该就是咖啡的溶液在里面干了变成干涩和阻断触发,一般来说动手能力强拆开轴直接清洗。不过楼主买的新轴便宜换了可能更快。
但是新轴跟原来轴不同牌子可能手感会变。
楼主能拍清楚原来轴体上的字体看看是什么牌子轴体吗?还有新的轴体也太便宜了吧!
我记得我上一年末看到AOC活动时候特意进去连接看过,他好像有两个型号的键盘在清库存,而且每个型号的不同颜色的轴体好像都是不同牌子的轴!当时我看到青轴好像是樱桃的,当时就想买了,但是想着自己手里就有一套在用所以没有下单。静音轴太贵了,要不我都会每一套新的静音轴,2.5rmb一个轴。。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泼上去的咖啡是什么咖啡,那个白色的那些是不是咖啡干了的结块?正常说塑胶不可能这样融化出白色这种。 ...

雀巢的速溶咖啡,我使用了维修佬的洗板水洗了键盘。轴的透明上盖化了,然后酒精清洗干净了许多。新买的轴是因为我使用了每日签到的16元红包。我是第一次接触机械键盘,所以新旧轴对我来说感觉不出什么不一样。另外如果以后自我感觉明显,那么我只需要把轴体拆散和旧的轴体合并一起就可以了。 AOC GK410是69元 80多个按键的那种青轴。我还搜索到好几个大大大品牌公司的机械键盘型号都是GK开头,并且外观和我这个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了,这两天我也刚把自己的键盘换了一遍轴,用Lumia苦茶紫轴替换掉原来的樱桃青轴/茶轴,独特的麻将音爽快 ...

我看了DY上麻将音的键盘,价格贵不少,我个人就是图便宜,并且也是看论坛里推广的,才买的AO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惯了机械盘再用薄膜键盘会感觉坏了一样!

我用了十三年的普通薄膜全键的键盘,然后这个罗技薄膜小键盘又用了快10年。换到了机械键盘还是不习惯的。临时应急换回这个罗技小键盘,瞬间习惯了。过两天还是要用机械键盘,买了不用就不会有下次购买的机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这个有些费功夫。

还好,找到想要换的做个几号,吸锡器嘁哩喀喳,然后插新键,焊接一通。完工。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