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宝骏510无损改装底挂备胎后备箱能增加大约180升的空间

楼主(2024-05-09):
宝骏510便宜实惠物有所值,就是车小后备箱更小,一次扎胎后患备胎过程中注意到,后备箱隔板下面空间巨大,基本都是用泡沫填充支撑,而且备胎是125的就和电动车胎一样,特别小,后来在保养过程中发现备胎位置车壳下面非常空除了排期管消声器,剩余空间足够容纳备胎,而且不会对车辆通过性造成影响。有了想法说干就干,琢磨方案,网上买配件,回来找师傅帮忙加工组装改装后大约能增加180L左右的后备箱空间。废话不多说上图

先把备胎拿出来,这么小和玩具车的差不多

拿掉备胎后一个大坑,四周都是泡沫,好大的空间都浪费了

加工制作吊码

安装上的样子,中间的钢丝是为了后续安装备胎的时候可以把备胎提上去,同时也起到了安全绳的作用

把钢丝穿到车内

利用原车孔位,不需要打孔,就是个塑料盖子,一改锥的事情,中间的吊杆是用的16mm的304空心螺丝(一个螺丝十几块),中间空心就是为了穿钢丝,方便吊起轮胎

车内装好的样子

车外装好的样子,远离排气筒,别把轮胎烤坏了

车后面看的样子,毫无违和感

拆了一边的泡沫,后备箱瞬间巨大(杂物请无视)

原来的后备箱底板太软了,直接换成两段式竹胶板可以分段打开,这样拿取下面的东西就不用把后备箱都拿空,强度刚刚的。安装后检查非常紧凑,铁碰铁的地方都垫上了胶皮。后续在使用中发现问题继续改进吧,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提出,自己想改装有不明白的可以一起聊聊

网友A:
这个轮胎为什么会在里面你没想过吗,追尾可以卸力的装下面了就只剩下一辰铁皮了

网友B:
能不能备胎还放在原来位置,固定好,单独拆了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备胎还放在原来位置,固定好,单独拆了泡沫?

意思不大,这个备胎特别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轮胎为什么会在里面你没想过吗,追尾可以卸力的装下面了就只剩下一辰铁皮了 ...

现在很多车都没有备胎了,这玩意当防撞梁意思不大

网友:
备胎放车顶最省空间

网友C:
轮胎会不会晃来晃去的???轮胎会不会晃来晃去的???轮胎会不会晃来晃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轮胎会不会晃来晃去的???轮胎会不会晃来晃去的???轮胎会不会晃来晃去的??? ...

+1,我猜长时间晃会导致钢丝磨损,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备胎掉路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我猜长时间晃会导致钢丝磨损,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备胎掉路上了...

然后后面的劳斯莱斯压到备胎翻车了,车里还有5个人。。。。。。

网友F:
这个实用 可以多装东西了 还可以再改改 装个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然后后面的劳斯莱斯压到备胎翻车了,车里还有5个人。。。。。。

我X,禽兽啊禽兽...

----------------------------

网友G:
牺牲通过性,牺牲密闭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轮胎为什么会在里面你没想过吗,追尾可以卸力的装下面了就只剩下一辰铁皮了 ...

学到了,谢谢!

网友H:
这么好的方法,厂家为何考虑不到?是否是有啥安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然后后面的劳斯莱斯压到备胎翻车了,车里还有5个人。。。。。。

最后一查五个都是间谍、叛徒、工贼,奖励500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好的方法,厂家为何考虑不到?是否是有啥安全问题?

不是想不到,是由于成本等原因,底挂备胎的车很多,霸道,五菱之光,路虎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牺牲通过性,牺牲密闭性

通过性不影响,由于是非全尺寸备胎,这样都比发动机油底壳高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实用 可以多装东西了 还可以再改改 装个床上去

已经改了,后座小的那部分坐垫螺丝拧掉,把副驾座椅调到最前面,然后靠背趴到前面,把后排坐垫放中间,大约有180cm的平躺空间,睡觉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轮胎会不会晃来晃去的???轮胎会不会晃来晃去的???轮胎会不会晃来晃去的??? ...

认真看下主要固定是用16mm的304不锈钢螺杆固定的,钢丝只是保险措施,而且铁接触的地方都有胶皮缓冲。一点都不晃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然后后面的劳斯莱斯压到备胎翻车了,车里还有5个人。。。。。。

联想能力真强,不太建议出门,外面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