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坏的蓝德72350控制器拆开看看做工如何

楼主(2024-05-09):
一个蓝德控制器好的好几百  坏的还要一百多  今天就看看里面值不值这个价  主控stm的里面跟其他没啥区别啊   MOS管的散热面倒是加工了面平容易把热量散出去   这里面烧了一组MOS管 管脚锡都化了  型号淘宝有  只是跟这个差别太大  不知道是不是假冒的 看了先收藏起来  碰着了好的管子再说吧

网友:
淘宝想买到正品的开关管,那是难过登天

网友A:
这个控制器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制器是控制什么的。

电单车。。。。。。。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在长时间工作状态下,开关管引脚的焊锡出现裂纹,相当于虚焊,这就导致该处接触不良,出现打火现象,温度升高,焊锡脱落;所以每个开关管的引脚处要增加一些焊锡。

网友B:
炸管要检查mos管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炸管要检查mos管驱动电路

这个不是炸管,是类似虚接发热量大导致的针脚融化

网友:
azzajazz  发表于 6 小时前
淘宝想买到正品的开关管,那是难过登天

哪怕钱出到位了,也没法保证正品,这是有多难哎

网友:
温度够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制器是控制什么的。

电摩2KW瓦片电机

网友:
正弦波的,不错

网友(2024-07-29):
炸mos一般驱动10欧电阻也炸了

网友:
蓝德,远驱,这种小作坊的控制器,比高标这种一线大厂质量差多了

网友(2024-10-18):
高标主要缺点是没法蓝牙调节参数,同样的12管设计规格,高标只给你标注35A限流。蓝德能给你开到80A,这中间差了一倍设计冗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