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中控屏连接WIFI信号奇差是咋回事?

楼主(2024-05-09):
一台现代IX25,改过的中控屏,想更新一下高德地图数据,不管是WIFI信号还是手机开热点,下载几M的东西都要十几分钟,还经常断流需要重新连接WIFI,离的再近也不行,各位老手知道是哪的问题吗?该检查哪里?

楼主:
有没有大神解惑一下啊?

网友:
中控屏这种东西还是要敬而远之,我买的新车中控屏就不好用,直接换成了普通的收音机,还便宜几百块钱。

楼主:
都是在升级,你这还是降级,总感觉没有屏幕不方便

网友:
天线、模块性能都有可能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