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朋友家电脑显示器突然出了这个提示,是该准备下一个显示器了吗?

楼主(2024-05-09):
主机开机能正常显示桌面啥的,主机关机后屏幕没有自己休眠,而是屏幕上显示 —— 背景会变色(红绿蓝白黑),那两行字 会自己变位置。

网友:
显示器未关闭,提示按“显示器 电源键”关闭。

可以在显示器设置中把 burnin设置为 off 就好了(仅为个人情况)

网友A:
我最近几年都用长城智能网星系列电源,关机后可以关闭显示器电源。

网友:
显示器没坏,,,不用换。

网友:
按二楼设置,或直接关显示器电源~显示器没坏,就是不节能了

网友:
原来如此,这下我也学会了,碰到这样的问题,直接关闭显示器电源就行了;以前的电脑都是关闭主机电源,顺便把显示器电源一同关闭的;现在的主机和显示器电源是分开供电的。

网友:
还会出现这种问题,有点意思

网友:
显示器未关闭,按显示器 电源键关闭

网友:
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恢复出厂试试看,按说能亮,能正常使用的问题基本可以不管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几年都用长城智能网星系列电源,关机后可以关闭显示器电源。

我的显示器直接从电脑主机的12V取电,从来不关心显示器开关机问题。

网友:
进显示器设置里看一下,是不是有无信号自动待机

网友:
这是进入了老化模式吗?老化时间9731小时?

网友:
显示器可以单独设置的,这是不关闭模式,处于老化测试中

网友:
这是进工厂模式了?

网友:
显示器未关闭

网友:
显示器坏了,要换了,坏的卖给我

网友:
工厂模式,按电源开关关闭显示器再开就能退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