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汇报一下8025改造电子钟一个月后的情况

楼主(2024-05-09):
热剩饭:8025改造时钟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4月8号到5月8号,已经一个月过去了,时间好快。

1号:原来4天快40秒,现在一个月慢6秒;
2号:原来5天慢4秒,现在一个月慢5秒;
3号;原来5天快7秒,现在一个月快4秒;
4号:原来5天慢9秒,现在非常准确,基本没啥变化,这是唯一非常准确的,其实它内部和2号差不多,不知道为什么。

结果就是8025非常值得一试。

网友:
结果就是8025非常值得一试。

网友:
直接上电波表

网友:
实验结果比较有说服力,虽然样本数还不够大。

网友:
8025是值得一试的

网友A:
用的8025AC吗?8025T据说是带温度补偿的,不会有这么大的延迟啊

网友B:
家里好几个温湿度计. 时间没一个准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家里好几个温湿度计. 时间没一个准确的.

赶紧换呀,8025ac解君愁

网友:
一个月才几秒误差,说明还是值得改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赶紧换呀,8025ac解君愁

正在找资料.楼主的两个帖子都没说到要怎样改..

网友:
误差不算大,8025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
一个月快几秒也不行啊,还是网络对时好。

网友:
用的什么电池?改了以后比较耗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找资料.楼主的两个帖子都没说到要怎样改..

没用的脚掰掉,飞线接上有用的脚就行了,拆掉原来的晶振以及晶振的负载电容(负载电容如果不拆掉,有可能不是很准,拆掉后就比较准了),out接晶振的任意一脚,就OK啦,如果不行,换晶振的另一脚,如果电压是3v的,8025可能耗电比较大,也不一定大(几十微安),out脚串接一只100k以上的电阻在接入晶振脚,据说可以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8025AC吗?8025T据说是带温度补偿的,不会有这么大的延迟啊

用的是8025T,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一个非常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8025T,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一个非常准确。

拆了原来晶振的负载电容了吗,不拆有可能不准,拆了就比较准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值得一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找资料.楼主的两个帖子都没说到要怎样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1839-40-1.html
很详细的